谁有CA20之类的三级供电功放的图纸?

楼主(2016-10-30):
如题,相似的也可以,找一份来参考下.

网友A:
CA20功放采用三级供电是指:
1.  后级输入端可以采取悬浮式接地(通过一个几百~1千欧姆的电阻接地),
2.  后级的电源地还需汇集到一点,
3.  在电源变压器附近接地(接到金属外壳上)。
这样做的方法是避免电源噪音反馈回放大器的输入端而导致恶性循环。

楼主:
谢谢T叔,有没有图纸啊,我要找一份来参考做维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