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C220V指示电路

楼主(2016-10-30):
要求:有AC220V时,LEDB亮(红色亮),LEDA灭;没有ADC220V输入时;LEDA亮(亮绿色)LEDB灭。
我使用如下电路,出现当无AC220V输入时,LEDA亮(正常);但是当有AC220V时。两个灯都亮了。请问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A:
Q9R13R14R15都去掉,DP5正端接C9上端。
Q10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最好接一支数千欧电阻。
C9没有必要那么大,甚至不用都可以。

网友B:
图中输入端需接个电阻到VCC,输入端就是光耦的输出端,有220时光耦输出端导通Q1截止Q2导@D2亮,没220时,光耦输出端截止Q1导通Q2截止D1亮实际中,当Q1截止时,D1会有微弱电流流过,可在D1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C:
用了这么多元件没有搞定这么简单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Q9R13R14R15都去掉,DP5正端接C9上端。
Q10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最好接一支数千欧电阻。
C9没有必要那么大,甚 ...

再次请教老师:您好!我按照您的指导改进电路,出现以下结果,请问还需如何修改!再次感谢。

网友D:
将显示二极管换成3基色LED试试看  这个线路感觉好臃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老师:您好!我按照您的指导改进电路,出现以下结果,请问还需如何修改!再次感谢。
...

不知道为什么,5楼图片始终看不到。网页刷新十来次都不行。可能是网络接入太忙。

网友E:
左边的LED会给右边的三极管提供基极偏置电流,你怎么改都不对的。两个LED的功能是互补的,用一个不就可以了?为何要两个?实在要两个,可以把三极管改成PNP的,可能还得用2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老师:您好!我按照您的指导改进电路,出现以下结果,请问还需如何修改!再次感谢。
...

总算看到图了。
后一电路,有220V输入时两管均发光,是因为你的光耦用半波整流驱动,结果是半个工频周期LEDA发光,另半个工频周期LEDB发光。由于人眼不能分辨如此快速的变化,会认为两管均发光。
可以考虑光耦一次侧改用桥式整流并加上滤波电容。该滤波电容可能需要较大容量。要想减小电容量,可以将200k电阻分成两个,左边较大,例如190k,然后桥式整流电容滤波,再经10k电阻接光耦。不过,此时电容耐压要求稍高对190/10电阻比例,电容耐压要求1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老师:您好!我按照您的指导改进电路,出现以下结果,请问还需如何修改!再次感谢。
...

使用桥式整流以外,另一个方法是光耦二次两端并联电容(原来的C9)。2楼我误以为光耦是直流输入,说C9可以取消,是错的。
此方法要求电容容量较大,且不如前一种方法可靠。

网友F:
你这样接的话有220V的时候是 50Hz的脉冲信号 。led会闪烁的。

网友G:
看到很多便宜的产品上...直接在220V那里串一个1M的电阻和一个LED灯...这样没有220V电压肯定就不亮了...呵呵

网友H:
直接把你的单向光耦换成双向光耦就行了

网友I:
拆个插座就知道了

网友J:
加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看到很多便宜的产品上...直接在220V那里串一个1M的电阻和一个LED灯...这样没有220V电压肯定就不亮了...呵呵 ...

插排里的指示灯基本都是这样子

网友B:
楼上这个方案不错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在我原来的原理图上,把光耦换成双向的TLP620GP;把限流电阻200K/0.5W换成60K/2W的
可以了,使用了一天,电阻上温度不高。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L:
看到很多便宜的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