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10-30):
小弟本是菜鸟(初学)!求各位神人下凡指导小弟功夫,我一直对IC各种引脚的定义符号不是很熟悉 分析电路的时候不知道引脚标注的英文缩写的符号所代表具体什么意思 还请各位大神能够帮我 要是可以恳请来一个IC引脚的中英文定义对照 谢谢了

网友A:
你得贴出一个你认为很复杂难懂的IC,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各位大神就帮你打通任督二脉,以后就可以活学活用了

网友B:
你是对芯片不会用,看了资料也看不懂,别怪罪到引脚定义上面,datasheht对引脚定义描述的很清楚。

网友C:
这些东西百度就查得到

网友D:
datasheet里面对各个引脚都有非常清晰的定义描述,看不懂英文的话,自行百度翻译。Alldatasheet网站里能查到大多IC的规格书。

网友E:
这种不看数据手册就来问的没意思。。自己啥都不干还想别人跟你喂饭啊

网友F:
关键是口不都开,想喂饭都找不到塞勺子的地方

网友G:
收藏 我有一个开关电源是用ir2110控制的,输出电压是110伏,我想把电压调高到150伏,哪位老大能告诉我ir2110的几脚是电压取样输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