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脉冲激活

楼主(2016-10-30):
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充电器检测头CHGST在电池电压V > (欠压保护值UV + 欠压回滞点UVH)可以进行充电器的检测,从而使控制芯片bq77910从休眠状态利用瞬间脉冲激活,但在电池电压V < (欠压保护值UV + 欠压回滞点UVH)时,却不能将控制芯片利用脉冲激活

网友A:
是不是就是电池没电了呢,一种保护措施吧。

网友B:
你的电路上是怎么实现的?是否按照TI给的方法来做的?

网友C:
估计够呛

楼主:
我再检查一下
多谢大家,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