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驱动USB摄像头

楼主(2016-10-30):
项目需要接2个摄像头,因为STM32f4只有1个DCIM接口,想到可不可以利用USB/otg接摄像头呢?做图像处理,对速度没有太高要求,就是想知道可不可以这样接呢?摄像头接到PC机上是免驱的,如果可以接STM32的话需要自己写驱动吗?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可以挂个USB摄像头,毕竟那个就是OTG就是作为USB主机上位机用的。。U盘都能,USB外设也应该可以。

网友B:
使用UVC协议,如果没有现成的,那就自己做了,很简单
给你一个参考吧:https://github.com/versaloon/vsf ... /usb/class/host/UVC
代码是GPL协议,应该不能直接使用,不过参考一下没问题,当然,前提是要能看懂

网友C(2017-01-22):
关注下,lz进展得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