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链表与数组的区别

楼主(2016-10-30):
链表和数组都可用来存放指定的数据类型。
         首先分别介绍一下链表和数组。
         链表的特性是在中间任意位置添加删除元素的都非常的快,不需要移动其它的元素。通常链表每一个元素都要保存一个指向下一个元素的指针(单链表)。双链表的话每个元素即要保存到下一个元素的指针,还要保存一个上一个元素的指针。循环链表则把最后一个元素中保存下一个元素指针指向第一个元素。
        数组是一组具有相同类型和名称的变量的集合。这些变量称为数组的元素,每个数组元素都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叫做下标,我们可以通过下标来区别这些元素。数组元素的个数有时也称之为数组的长度。
        数组是将元素在内存中连续存放,由于每个元素占用内存相同,所以你可以通过下标迅速访问数组中任何元素。但是如果你要在数组中增加一个元素,你需要移动大量元素,在内存中空出一个元素的空间,然后将要增加的元素放在其中。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删除一个元素,你同样需要移动大量元素去填掉被移动的元素。
链表恰好相反,链表中的元素在内存中不是顺序存储的,而是通过存在元素中的指针联系到一起。比如:上一个元素有个指针指到下一个元素,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个元素。如果你要访问链表中一个元素,你需要从第一个元素开始,一直找到你需要的元素位置。但是增加和删除一个元素对于链表数据结构就非常简单了, 只要修改元素中的指针就可以了。
从上面的比较你可以看出,如果你的应用需要快速访问数据,很少或不插入和删除元素,你就应该用数组;相反, 如果你的应用需要经常插入和删除元素你就需要用链表数据结构了。然后你自己可以想一想什么样的应用用链表合适。
        C++语言中可以用数组处理一组数据类型相同的数据,但不允许动态定义数组的大小,即在使用数组之前必须确定数组的大小。而在实际应用中,用户使用数组之前有时无法准确确定数组的大小,只能将数组定义成足够大小,这样数组中有些空间可能不被使用,从而造成内存空间的浪费。
  链表是一种常见的数据组织形式,它采用动态分配内存的形式实现。需要时可以用new分配内存空间,不需要时用delete将已分配的空间释放,不会造成内存空间的浪费。

楼主:
A 从逻辑结构来看

A-1. 数组必须事先定义固定的长度(元素个数),不能适应数据动态地增减的情况。当数据增加时,可能超出原先定义的元素个数,出现溢出现象;当数据减少时,造成内存浪费。数组中插入、删除数据项时,需要移动其它数据项。
A-2. 链表动态地进行存储分配,可以适应数据动态地增减的情况,且可以方便地插入、删除数据项。

B 从内存存储来看

B-1. (静态)数组从栈中分配空间, 对于程序员方便快速,但是自由度小
B-2. 链表从堆中分配空间, 自由度大但是申请管理比较麻烦.

        前面说的是单向链表和静态数组,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双向链表和动态数组。
        动态数组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一个长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的数组。我们如果要查找某一个动态数组中的元素,可以通过get()方法来查找,只要知道该元素下标就可以了。
        双向链表存放的除了本来的数据外,还有其前驱和后驱结点。

        在动态数组中,如果我们要在某一个位置添加或者删除一个元素,剩下的每个元素都要相应地往前或往后移动。如果该动态数组中的元素很多,那么,每当我们添加或删除一个元素后,需要移动的元素就非常多,因此,效率就比较低。
        双向链表效率就高多了。如果我们要在某一个位置添加一个元素,例如,要在1,3之间插入5。本来1是指向3,3也指向1的。现在,只需要将5放到1和3之间,同时让5向前指向1,向后指向3,并且让1从3指向5,让3从1指向5就可以了。如果该链表中元素非常多,我们只需做这个操作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移动剩下的元素。
所以,双向链表在添加和删除元素上的效率要比动态数组高很多。java中系统同时提供了双向链表(LinkedList)和动态数组(ArrayList)两种机制。并且,Java中有一个叫ListIterator的迭代器。该迭代器不仅可以向后迭代元素,还能向前迭代,而且还有add()来在某一位置添加元素,十分方便。不过查找效率的话就反过来了,是动态数组的效率比双向链表的效率高,因为你只要提供元素的下标即可。

网友:
通常链表每一个元素都要保存一个指向下一个元素的指针(单链表)。双链表的话每个元素即要保存到下一个元素的指针,还要保存一个上一个元素的指针。循环链表则把最后一个元素中保存下一个元素指针指向第一个元素。

网友:
所以链表的操作会跳来跳去,估计系统的磁盘碎片就是链表造成的。

网友A:
链表是C语言的一个难点。。。高手才懂,还有结构体等,

网友B:
链表是一种常见的数据组织形式,它采用动态分配内存的形式实现。需要时可以用new分配内存空间,不需要时用delete将已分配的空间释放,不会造成内存空间的浪费。

网友C:
区别很大,一个是整体性的,一个是带链接属性的。

网友D:
链表可以构成环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