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仿真

楼主(2016-10-30):
如果用两线的SWD 调试 , 连接方式如下
SWDIO to Pin P1[0],
SWDCK to Pin P1[1],
Vddio1,
Directly Connect nTRST/XRES on Miniprg3 to the External XRES pin ,
XRES 接在 外部的XRESpin上,是可以在线仿真的,如果连接P1.2 (configurable XRES)!,就不能仿真,为什么呢 ??
有没有技巧

网友A:
cy8c3866pvi-021 这个ic 是没有外部XRES pin的

楼主:
哪儿啊?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B:
只有P1.2 (configurable XRES))!

网友C:
这个芯片不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