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MINIPROG3的正确烧写仿真的具体步骤

楼主(2016-10-30):
有谁知道MINIPROG3的正确烧写仿真的具体步骤,带图带详解最好

楼主:
烧写时烧坏了几个Miniprog3所以想问下大家是如何使用的,是否我有不当的地方

楼主:
miniprog3的资料我也有,所以想问大家的实际使用方法

网友A:
尽量不要用Miniprog3 给目标板供电,用外部电源。

楼主:
那目标板供电之后我该如何烧写

网友B:
这里有miniprog3的用户指南
Miniprog3 User Guide.pdf http://www.cypress.com/?rID=38154

网友C:
如果只是烧录,我有一款简易烧录器,可以烧录PSOC1/3/5,还可以当I2C Bridge用。

网友D:
这个使用的是I2C方式,而且是特定的管脚,psoc1不能用外部供电,要用烧写器给板子供电,那个XRES烧写的时候不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