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怎样计算EMI滤波器的对地漏电流

楼主(2016-10-30):
计算EMI滤波器对地漏电流的公式为:

ILD=2πf CUc

式中:ILD为漏电流;f 是电网频率。图中为例:f 为50Hz,C=C3+C4=4400(pF),Uc是C3、C4上的压降,亦即输出端对地电压,可取Uc等于110V。由计算公式不难看出,此时漏电流ILD=0.15mA。C3和C4若选4700pF,则C为9400pF,ILD等于0.32A。显然,漏电流与C成正比。对漏电流的要求是越小越好,这样安全性高。电子设备随规定的最大漏电流为250uA~3.5mA,具体数值视电子设备类型而定。按照IEC950国际标准的规定,Ⅱ类设备(不带保护接地线)的最大漏电流为250uA;Ⅰ类设备(带保护接地线)中的手持式设备为750uA,移动设备(不含手持式设备)为3.5mA,但对于电子医疗设备漏电流的要求更为严格。

网友A:
EMI滤波器金升阳有

网友A:
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EMI.html

网友B:
效果怎么样?

网友C:
您可以去我官网多了解产品信息呢~金升阳的产品口碑还是有的噢~
官网EMI辅助器链接: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EMI.html

网友D:
有样品可以申请的。

网友E:
这个计算结果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EMI滤波器金升阳有

想问问,这个电容压降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EMI.html

这个的模块的EMI怎么计算的?

网友F:
去申请一个模块试试看。

网友G:
C3、C4压降不就是正负电压之和吗?

网友D:
可以申请一个测试一下。

网友H:
ILD=2πf CUc怎么推算的

网友H:
Uc的压降怎么设定

网友I:
8m是什么单位?

网友I:
这个EMI滤波接图在哪里?

网友J:
怎么不选择EMI模块?

网友K:
EMI的漏电流范围一般是什么

网友K:
对漏电流的要求是越小越好,这样安全性高。

网友L:
这个EMI也需要计算漏电流吗?

网友L:
EMI的输出参数怎么定的?

网友D(2016-11-30):
引用 网友K:
EMI的漏电流范围一般是什么

一般选择选择低漏电流高性能的滤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K:
EMI的漏电流范围一般是什么

电流不允许超过 0.5mA。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对漏电流的要求是越小越好,这样安全性高。

选择低漏电流高性能的滤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L:
这个EMI也需要计算漏电流吗?

正常来说,选择低漏电流高性能的滤波器,不能超过0.5ma

网友D:
引用 网友L:
EMI的输出参数怎么定的?

漏电流不允许超过 0.5mA

网友M:
EMI的漏电流计算的不是很准吧。

网友N:
这个电流要越来越小才行。

网友N:
EMI的漏电流标准是什么?

网友O:
正常是不能超过0.5ma

网友O:
Uc的一般怎么选取?

网友P:
EMI对漏电流要求比较高。

网友P:
EMI的电流一般不能超过0.5ma

网友Q:
漏电流有要求?

网友Q:
EMI的漏电流不超过0.5ma

网友J:
金升阳的EMI有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