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热敏电阻和普通电阻串联即分压式经过放大器测输出电压

楼主(2016-10-30):
请问用热敏电阻和普通电阻串联即分压式经过放大器只测输出电压,一般来说电源电压给多少,放大倍数最好为多少,还有最主要的热敏电阻为多少?

网友A:
电源电压给多少要看你系统电压,这里要给一个相对精准的电压。
而放大倍数,当然就是要看热敏电阻分压后的输出和ADC的识别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