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解8脚单片机型号

楼主:
求解8脚单片机型号,本以为是PIC12F675芯片,看了芯片手册,发现4脚GP3不能做输出只能做输入,所以排除,求大神看看图片中的8脚型号,要PIN对PIN,两路AD检测,两路输出,两个输入脚,1脚电源5V,8脚地

网友A(2016-10-31):
这个应该是跟153兼容的片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跟153兼容的片子吧

昨天又看了一款 台湾合泰的HT46R005   的8脚单片机,4脚可以作输出但是没有高电平输出只能上拉电阻,所以还是只能再找找,因为PCB板已经改不了了

楼主:
如图,希望各大神还有其它推荐的型号

网友B:
你加下我的QQ ,看看是我这个不。

网友C:
这个跟HT66F002 SOP8 是PIN-TO-PIN的

楼主:
嗯感谢确实如此

网友D:
这个和应广的PMS131-S08的型号,可以PIN 对PIN。4脚输出没有问题,,5,6脚AD也没有问题

PMC130 PMS131  (37.94 KB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希望各大神还有其它推荐的型号

你这个明显有问题呀,你这PA7,明显是NMOS输出,不是CMOS输出,就是只能输出低电平了。

网友E:
PIC12F1501 ?

楼主:
已经找到型号了,HT66F002 完全PIN对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