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路I2C扩展成16路I2C

楼主(2016-10-31):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个矩阵电路,快搞完了,才发现I2C够用,所以只好把I2C扩展了

网友A:
一个I2C上不能挂接多个设备??

网友B:
地址不一样  可以挂很多个 的
理论127个
干嘛要扩展?

网友C:
iic 本来就不是追求性能的总线,按地址扩展就好了

网友D:
有i2c扩展芯片

网友E:
楼主想干什么啊

网友F:
楼主的目的没有表达清楚,不理解

网友G:
难道还有高速IIC和低速IIC ?

网友H:
那你就扩呗

网友I:
注意寄生电容,否则挂不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难道还有高速IIC和低速IIC ?

有的 最快5m

网友K:
用cpld来扩展,逻辑里面增加一个通道选择逻辑。

网友K:
或者两片pca9548

网友L:
楼主估计是I2C外设有地址或速度限制,才需要多路I2C
可以用GPIO扩展或者用专用芯片,甚至加个协处理器单片机也可以,看你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G:
最快好像只有400K

网友J:
standard-mode: 100k    fast-mode: 400k  fast-mode plus: 1M   high-speed mode: 3.4M  ultra fast-mode: 5M one direction.

网友M:
MAX9548?http://www.ti.com.cn/product/cn/pca954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