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A31/V10+PMU方案,上下电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6-10-31):
全志A31/V10+PMU方案,做开关机上下电测试时:
1.发现偶尔系统不能跑起来;
2.但是1.1V和RTC等电源PMU能输出,PWROK能输出,上电时序符合规格书描述;
3.但就是这个时候CPU发热厉害,测试发现DDR的电流比较大1.5A。
4.按下复位后,能正常上电。
5.不能启动时,PMU的IRQ一直拉低。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好像很早以前的东西了。

网友B:
还是好好检查电源和复位部分的电路吧,包括严格的上电时序和电源上升斜率都必须考虑。不能在设计上预先保证时,需要使用高速存储示波器捕获观察上电暂态。

网友C:
直接给 fae 打电话....

网友D:
这玩意全志不是有官方原理图么,照着设计电路应该不会错吧,把DDR频率调低点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全志不是有官方原理图么,照着设计电路应该不会错吧,把DDR频率调低点试试呢 ...

不能上电时候都不能烧写固件。DDR开启,频率是慢慢升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给 fae 打电话....

不怎么理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好好检查电源和复位部分的电路吧,包括严格的上电时序和电源上升斜率都必须考虑。不能在设计上预先保证 ...

规格书没有讲上电斜率,只有大致上电时序时间要求和复位要求。
保证一一上电90%能满足规格书要求,最后一个电压输出后产生复位,并满足复位时间要求。

上电没有过冲。

适当延长复位和泄放残压没有明显改善。

网友C:
他们不理,那就基本用不起来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不理,那就基本用不起来了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规格书没有讲上电斜率,只有大致上电时序时间要求和复位要求。
保证一一上电90%能满足规格书要求,最后一 ...

那还是用存储示波器好好观察上电及复位时序吧。上电斜率极少在器件手册中提及,默认应该满足,但现实中未必,特别是涉及本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