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strlen和sizeof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0-31):
看到别人说sizeof我这里还说还有strlen呢

楼主:
1.sizeof操作符的结果类型是size_t,它在头文件中typedef为unsigned int类型。
该类型保证能容纳实现所建立的最大对象的字节大小。

2.sizeof是算符,strlen是函数。

3.sizeof可以用类型做参数,strlen只能用char*做参数,且必须是以''\0''结尾的。
sizeof还可以用函数做参数,比如:
short f();
printf("%d\n", sizeof(f()));
输出的结果是sizeof(short),即2。

4.数组做sizeof的参数不退化,传递给strlen就退化为指针了。

5.大部分编译程序 在编译的时候就把sizeof计算过了 是类型或是变量的长度这就是sizeof(x)可以用来定义数组维数的原因
char str[20]="0123456789";
int a=strlen(str); //a=10;
int b=sizeof(str); //而b=20;

6.strlen的结果要在运行的时候才能计算出来,时用来计算字符串的长度,不是类型占内存的大小。

7.sizeof后如果是类型必须加括弧,如果是变量名可以不加括弧。这是因为sizeof是个操作符不是个函数。

8.当适用了于一个结构类型时或变量, sizeof 返回实际的大小,
当适用一静态地空间数组, sizeof 归还全部数组的尺寸。
sizeof 操作符不能返回动态地被分派了的数组或外部的数组的尺寸

9.数组作为参数传给函数时传的是指针而不是数组,传递的是数组的首地址,
如:
fun(char [8])
fun(char [])
都等价于 fun(char *)
在C++里参数传递数组永远都是传递指向数组首元素的指针,编译器不知道数组的大小
如果想在函数内知道数组的大小, 需要这样做:
进入函数后用memcpy拷贝出来,长度由另一个形参传进去
fun(unsiged char *p1, int len)
{
  unsigned char* buf = new unsigned char[len+1]
  memcpy(buf, p1, len);
}

我们能常在用到 sizeof 和 strlen 的时候,通常是计算字符串数组的长度
看了上面的详细解释,发现两者的使用还是有区别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

char str[20]="0123456789";
int a=strlen(str); //a=10; >>>> strlen 计算字符串的长度,以结束符 0x00 为字符串结束。
int b=sizeof(str); //而b=20; >>>> sizeof 计算的则是分配的数组 str[20] 所占的内存空间的大小,不受里面存储的内容改变。

上面是对静态数组处理的结果,如果是对指针,结果就不一样了

char* ss = "0123456789";
sizeof(ss) 结果 4 ===》ss是指向字符串常量的字符指针,sizeof 获得的是一个指针的之所占的空间,应该是

长整型的,所以是4
sizeof(*ss) 结果 1 ===》*ss是第一个字符 其实就是获得了字符串的第一位'0' 所占的内存空间,是char类

型的,占了 1 位

strlen(ss)= 10 >>>> 如果要获得这个字符串的长度,则一定要使用 strlen

楼主:
sizeof()功能:计算数据空间的字节数
1.与strlen()比较
      strlen()计算字符数组的字符数,以"\0"为结束判断,不计算为'\0'的数组元素。
      而sizeof计算数据(包括数组、变量、类型、结构体等)所占内存空间,用字节数表示。
2.指针与静态数组的sizeof操作
      指针均可看为变量类型的一种。所有指针变量的sizeof 操作结果均为4。
注意:int *p; sizeof(p)=4;
                   但sizeof(*p)相当于sizeof(int);
       对于静态数组,sizeof可直接计算数组大小;
      例:int a[10];char b[]="hello";
               sizeof(a)等于4*10=40;
               sizeof(b)等于6;
  注意:数组做型参时,数组名称当作指针使用!!
               void  fun(char p[])
                {sizeof(p)等于4}

经典问题:
      double* (*a)[3][6];
      cout<<sizeof(a)<<endl; // 4 a为指针
      cout<<sizeof(*a)<<endl; // 72 *a为一个有3*6个指针元素的数组
      cout<<sizeof(**a)<<endl; // 24 **a为数组一维的6个指针
      cout<<sizeof(***a)<<endl; // 4 ***a为一维的第一个指针
      cout<<sizeof(****a)<<endl; // 8 ****a为一个double变量

问题解析:a是一个很奇怪的定义,他表示一个指向double*[3][6]类型数组的指针。既然是指针,所以sizeof(a)就是4。

既然a是执行double*[3][6]类型的指针,*a就表示一个double*[3][6]的多维数组类型,因此sizeof(*a)=3*6*sizeof(double*)=72。同样的,**a表示一个double*[6]类型的数组,所以sizeof(**a)=6*sizeof  (double*)=24。***a就表示其中的一个元素,也就是double*了,所以sizeof(***a)=4。至于****a,就是一个double了,所以sizeof(****a)=sizeof(double)=8
3.格式的写法
   sizeof操作符,对变量或对象可以不加括号,但若是类型,须加括号。
.使用sizeof时string的注意事项
   string s="hello";
    sizeof(s)等于string类的大小,sizeof(s.c_str())得到的是与字符串长度。
5.union 与struct的空间计算
   总体上遵循两个原则:
   (1)整体空间是
占用空间最大的成员(的类型)所占字节数的整倍数
   (2)数据对齐原则----内存按结构成员的先后顺序排列,当排到该成员变量时,其前面已摆放的空间大小必须是该成员类型大小的整倍数,如果不够则补齐,以此向后类推。。。。。
   注意:数组按照单个变量一个一个的摆放,而不是看成整体。如果成员中有自定义的类、结构体,也要注意数组问题。

楼主:
例:[引用其他帖子的内容]
因为对齐问题使结构体的sizeof变得比较复杂,看下面的例子:(默认对齐方式下)

struct s1
{
char a;
double b;
int c;
char d;
};

struct s2
{
char a;
char b;
int c;
double d;
};

cout<<sizeof(s1)<<endl; // 24
cout<<sizeof(s2)<<endl; // 16

同样是两个char类型,一个int类型,一个double类型,但是因为对齐问题,导致他们的大小不同。计算结构体大小可以采用元素摆放法,我举例子说明一下:首先,CPU判断结构体的对界,根据上一节的结论,s1和s2的对界都取最大的元素类型,也就是double类型的对界8。然后开始摆放每个元素。

对于s1,首先把a放到8的对界,假定是0,此时下一个空闲的地址是1,但是下一个元素d是double类型,要放到8的对界上,离1最接近的地址是8了,所以d被放在了8,此时下一个空闲地址变成了16,下一个元素c的对界是4,16可以满足,所以c放在了16,此时下一个空闲地址变成了20,下一个元素d需要对界1,也正好落在对界上,所以d放在了20,结构体在地址21处结束。由于s1的大小需要是8的倍数,所以21-23的空间被保留,s1的大小变成了24。

对于s2,首先把a放到8的对界,假定是0,此时下一个空闲地址是1,下一个元素的对界也是1,所以b摆放在1,下一个空闲地址变成了2;下一个元素c的对界是4,所以取离2最近的地址4摆放c,下一个空闲地址变成了8,下一个元素d的对界是8,所以d摆放在8,所有元素摆放完毕,结构体在15处结束,占用总空间为16,正好是8的倍数。

这里有个陷阱,对于结构体中的结构体成员,不要认为它的对齐方式就是他的大小,看下面的例子:
struct s1
{
char a[8];
};

struct s2
{
double d;
};

struct s3
{
s1 s;
char a;
};

struct s4
{
s2 s;
char a;
};
cout<<sizeof(s1)<<endl; // 8
cout<<sizeof(s2)<<endl; // 8
cout<<sizeof(s3)<<endl; // 9
cout<<sizeof(s4)<<endl; // 16;
  s1
和s2大小虽然都是8,但是s1的对齐方式是1,s2是8(double),所以在s3和s4中才有这样的差异。

所以,在自己定义结构体的时候,如果空间紧张的话,最好考虑对齐因素来排列结构体里的元素。

楼主:
补充:不要让double干扰你的位域
  在结构体和类中,可以使用位域来规定某个成员所能占用的空间,所以使用位域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结构体占用的空间。不过考虑下面的代码:

struct s1
{
 int i: 8;
 int j: 4;
 double b;
 int a:3;
};

struct s2
{
 int i;
 int j;
 double b;
 int a;
};

struct s3
{
 int i;
 int j;
 int a;
 double b;
};

struct s4
{
 int i: 8;
 int j: 4;
 int a:3;
 double b;
};

cout<<sizeof(s1)<<endl; // 24
cout<<sizeof(s2)<<endl; // 24
cout<<sizeof(s3)<<endl; // 24
cout<<sizeof(s4)<<endl; // 16
  可以看到,有double存在会干涉到位域(sizeof的算法参考上一节),所以使用位域的的时候,最好把float类型和double类型放在程序的开始或者最后。

相关常数:
sizeof int:4
sizeof short:2
sizeof long:4
sizeof float:4
sizeof double:8
sizeof char:1
sizeof p:4
sizeof WORD:2
sizeof DWORD:4

网友A:
strlen()计算字符数组的字符数,以"\0"为结束判断,不计算为'\0'的数组元素。

网友A:
简单的说,strlen是算字符串有多少个字节的。。。因为不统计结束符,如果要是计算占用空间,就+1

网友B:
这个很少用到啊,没玩那么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