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做电池容量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16-10-31):
现在用51单片机(STC15W408AS)来采集电池放电容量。放电回路是2A恒流放电,单片机通过AD采集电流电压。主程序里根据Q=I*T来计算容量。I可以通过AD采集,T是通过定时器来计算。现在的问题是,我用定时器2来定时,1MS定时基准,然后满1S后来计算。时间该咋处理啊?Q=2A*T(T需要转换1S=1/3600H)。(1)T小于3600秒的时候,咋处理?(2)T是在不断增长的,又该咋处理?

网友A:
T应该是时间间隔吧

网友B:
你弄个△t啊
假设你2a充电1小时,就是△在2小时内求积分嘛
小于3600s的时候,你将△t取小一点。弄个100ms(越小越精确)
q+=i*△t;

网友C:
就是一个累加嘛,放出去的电量Qout+= In*Δt,Δt是时间间隔,In是你在Δt间隔内的电流,In可以在采样间隔内通过软件滤波去除干扰,比如从10个数据去掉最大值、最小值,然后取平均值等

网友D:
拿容量为1000mAh的电池来说,换算单位的话 就是1000*3600mAs,你每隔1s容量增量就是 2As=2000mAs,每s的容量增量加起来就是放出的总容量

网友E:
都是简单的数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