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菜鸟求助 电热丝如何连接电源线

楼主(2016-10-31):
现有 800 w 的电热丝 , 要给它加220V的交流电压,我想把电热丝
一端连接火线,一端连接零线,但是电热丝温度高,我不太敢直接连接,请问,我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A:
正常是这样接的;

最好加过温保护,过流保护等;
你可以串个空气开关试试啊

网友B:
用陶瓷接线端子,

网友C:
赞同:用陶瓷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