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4~20mA 电压电流转换

楼主(2016-10-31):
如上图电路,0~2V电压转为0~20mA恒流源,功能上没有问题,现在发现有部分产品反馈回来输出异常,检查后发现1、运放同相端电压和反相端电压不同,偏差1V多,判断运放损坏,MOS管有部分IGS电流很大或是输出电流为0判断MOS管损坏,
问题:电路上有哪些问题导致运放和MOS管损坏,是否输入输出增加电阻,和TVS做保护就可以呢!

如果按上图改进不确定是否可以?有没有可以测试的方法

网友A:
2N7002功耗比较大,20mA时发热应该很明显,如果DACOUT意外到5V的话2N7002坏的概率就比较大了。同样道理,运放输入侧要加二级管限制差模电压,因为负载可能开路或接线错误。

楼主:
是这样处理吗?这样可以抑制DC_out的突变,不明白单片机出来的DC即使突变最大也不应该超过供电电压吧,是不是干扰导致超过了最大的差模电压导致运放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7002功耗比较大,20mA时发热应该很明显,如果DACOUT意外到5V的话2N7002坏的概率就比较大了。同样道理,运 ...

DACout单片机输出有哪些可能导致输出超过电源电压?干扰?是不是就像下面那样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7002功耗比较大,20mA时发热应该很明显,如果DACOUT意外到5V的话2N7002坏的概率就比较大了。同样道理,运 ...

还有就是双运放中一个是好的,另一个坏的,是否可以确认非电源原因导致的损坏,应该就是输入或是输出端超过限制导致的

网友B:
我猜一下哈,仅供参考所谓0-2v及靠的是R12限流电阻,vcc12为电压驱动补偿,mos的s端为dacout等电压,那么最大2v 而R14分压20ma最大2v。所以mos管要消耗8v电压,感觉有点.......是否可以去提高一下R14,比如300oh。。。。。

楼主:
初步判断是运放无法反馈调节了,处于非线性工作区域,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如何导致的呢

楼主:
发现运放输入端DC断开依旧有4V左右的电压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好:
1.负载接在高端,这个有隐患,或者兼容性不好,一般电流环负载接在低端
2.如果mos管击穿,运放输入端会有过高电压和大电流情况,造成运放损坏

网友D:
起始现场很多都要求4-20mA输出是可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