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芯片的开关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6-10-31):
电源芯片的开关频率是自己设定的么?如果是,要怎么设定呀?就拿LM25085来说。

网友A:
啊?什么啊?不懂

网友B:
这个你问馩妹子@火山LF 她做过电源编程好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问馩妹子@火山LF 她做过电源编程好像

有点懵逼怎么办。。。。而且不知道这个电源芯片的频率是啥,那块芯片也没用过呀

网友C:
楼主,你的情况我有点不清楚,我只能说说自己的情况了,我是控制电源开关的,不知道此开关跟你的开关一不一样,芯片是MSP430,电路设置是硬件设计的,我只需要开关芯片的脚位,能形成回路就可以了,我负责逻辑控制那块,使用的时候就开,不使用就关,所以我感觉跟你说的好像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问馩妹子@火山LF 她做过电源编程好像

她的和我不一样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情况我有点不清楚,我只能说说自己的情况了,我是控制电源开关的,不知道此开关跟你的开关一不一 ...

是的,咱俩的不一样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点懵逼怎么办。。。。而且不知道这个电源芯片的频率是啥,那块芯片也没用过呀 ...

她说的应该是FET的开关频率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她的和我不一样咋办?

凉拌,干拌

网友D:
开关频率 ,规格书上面应该有写把!

网友E:
开关电源的频率, 是电路设计的重要参数
往往很多芯片的频率是固定的. 比如 LM2575
不过这个 LM25085 的频率是可调整的, 通过 RT 脚外部的电阻调节
详细可以看手册 7.3.2 On-Time Timer 章节

网友C:
才看见,原来是风儿呀~~~~风儿加油加油~~~

网友F: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好多都是固定的,也有可调的吧,主要还是看芯片手册,里面说的都很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好多都是固定的,也有可调的吧,主要还是看芯片手册,里面说的都很详细啊 ...

不是开关电源,是电源芯片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的频率, 是电路设计的重要参数
往往很多芯片的频率是固定的. 比如 LM2575
不过这个 LM25085 的频率 ...

谢谢了,LM25085的开关频率是自己设定的么

网友G:
电源芯片一般都可调频率的 你看看手册 很简单

网友H:
按你产品的实际情况定,低频MOS发热小一些,高频电感可以小一些反应也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