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请老师们指教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10-31):
情况是这样的,一条总线上挂接不多于18台设备时,各设备通信均正常,当设备数大于18的时候(多接的设备无论通电与否),通信就不行了。这时用示波器测试,只有主机发送的信号,从机没有回复。
我用的芯片是ADM2483

楼主:
电路如下:

网友A:
R901拆了试试。

网友A:
另外就是跟踪从机程序。看有没有接收到正确的数,有没有返回数据。

楼主:
全拆了,没效果.

网友B:
你查一下RS485总线的匹配电阻应该是多大的

网友B:
还有就是放置位置,远端和近端各放一只等等,建议楼主先看看相关资料,然后再看看自己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放置位置,远端和近端各放一只等等,建议楼主先看看相关资料,然后再看看自己的电路图 ...

电路中的负载电阻已经拆掉了,只在总线两端接入120欧的电阻。

网友C:
120R 终端电阻啊
还有你的连接是怎么个接法的?
注意不要接成大树杈那样 总线和设备之间的线尽量短 最好端子上做一进一出,所有设备是一串 最后配个终端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中的负载电阻已经拆掉了,只在总线两端接入120欧的电阻。

要想串糖葫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R 终端电阻啊
还有你的连接是怎么个接法的?
注意不要接成大树杈那样 总线和设备之间的线尽量短 最好端 ...

就是按您说的这种正确方法做的,

楼主:
正是这样的

网友D:
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B:
可以先试着低波特率看看。分析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

网友E:
902和903都拆掉,留一对。901远近端各留一个。

网友F:
驱动能力不够,去掉15K,或换485IC .

网友F:
看端口的电平差,是否符合485电平标准,应是从机驱动不了。最远的从机与主机的信号是否正常。只发最远端从机的命令。

网友G:
注意偏置电阻和终端电阻的布置与取值,终端电阻只能在总线两端布置,而偏置电阻根据单点偏置还是每点偏置以200mV门限计算取值,不能每点都用楼主图电路。另外,总线较长、节点较多时务必不能走T型连接,必须以L型连接即避免中间支路来布线。

网友H:
才18个点,除了R901外 ,感觉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902和903都拆掉,留一对。901远近端各留一个。

说的对!
多个1.1k并联,阻值太小了。

网友J:
驱动电路的问题 查一下波形就知道了
之前带过48个设备,也只是偶尔几个会丢包
不存在一个都连不上的情况

网友K:
还根距离、波特率有关系;另外你用的普通tvs,速度不能太快,容性太大

网友L:
R902和R903改成10K,R901去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说的对!
多个1.1k并联,阻值太小了。

嘿嘿,就是这个意思,多个并联阻值会变很小的,所以只需要留一个上下拉就够了,其他组的不用焊接这2个电阻。匹配电阻在距离达到300米以上再加,不够的话120也都不用加。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嘿嘿,就是这个意思,多个并联阻值会变很小的,所以只需要留一个上下拉就够了,其他组的不用焊接这2个电 ...

还有就是楼上说的,902和903阻值加大。

网友:
1.拆掉R901,只在总线两端各加一个120欧姆的电阻.
2.只保留主机端的R902与R903.

网友M:
为什么不用can,为什么还要用485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不用can,为什么还要用485

对于一个从机而言,大部分都是低端的MCU,不是每款都具有CAN功能的,但大部分都具有串口功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对于一个从机而言,大部分都是低端的MCU,不是每款都具有CAN功能的,但大部分都具有串口功能。 ...

大概三年前,我做个一个项目,开始485的方案,总线需要主机分配,最后项目失败。重新考虑用can,居然比485的方案还要便宜,总线竞争不需要考虑了,速度也快乐,最后成功了。st和nxp都有便宜的can方案。

网友O:
防护器件TVS二极管P6KE6.8CA的结电容会高达3000pF以上,加上TVS管市场假冒伪劣泛滥,建议选取贴片封装的TVS管。

网友P:
一个拉1.1k,18个61欧了
加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