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网络摄像头程序解析

楼主(2016-10-31):
DSP新手小白,自己一个人看DM642例程。好多不懂查资料也查不到,问题也不知道出在哪里,完全没人指导,只能自己想尽办法各种浪!
那么下面问题来了,下面是其中一段代码
for(;;)
    {
                status = FVID_exchange(g_capChan[_ch], &g_capFrameBuf[_ch]);//交换数据缓冲区
                if (status == IOM_ETIMEOUT)
                {
                        LOG_printf(&trace, "[tskChannel]Ch-%d FVID_exchange timeout\n", _ch);
                        continue;
                }
            frameCount ++;
                srcY = g_capFrameBuf[_ch]->frame.iFrm.y1;//新采集的图像Y的首地址
                srcU = g_capFrameBuf[_ch]->frame.iFrm.cb1;//新采集的图像CB的首地址
                srcV = g_capFrameBuf[_ch]->frame.iFrm.cr1;//新采集的图像CR的首地址

                dstY = g_bufYUV;                 //自己定义的Uint8 g_bufYUV[704*576*2] 数组首地址
                dstU = dstY + width*height;      //自己定义的保存图像数组的U首地址
                dstV = dstU + (width*height>>1); //自己定义的保存图像数组的V首地址
                for(i=0;i<height;i++)            //将交换出的图像数据复制到g_bufYUV数组
                {
                        /*传送Y缓冲区*/
                        DAT_copy((void *)(srcY + i * width),
                             (void *)(dstY + (height - (i+1)) * width),
                             width);
                    /*传送Cb缓冲区*/
                    DAT_copy((void *)(srcU + i * (width >> 1)),
                             (void *)(dstU + (height - (i+1)) * (width >> 1)),
                             width>>1);
                        /*传送Cr缓冲区*/
                    DAT_copy((void *)(srcV + i * (width >> 1)),
                             (void *)(dstV + (height - (i+1)) * (width >> 1)),
                             width>>1);
                }
                for (i=0; i < height/2; i++) //这一段是自己写的代码 改变采集出的352*288图像的一半的亮度值
                {
                        for (j = 0; j < width; j++)
                        {
                                *(dstY+j) = 0;
                        }
                        dstY += width;
                        srcY += width;
                }
                /* ready to streaming the video */
                if (Stream_SendVideoData(_ch, (Uint8*)g_bufYUV) == 0)//通过网口发送g_bufYUV图像
                {
                        LOG_printf(&trace, "[tskChannel]Ch-%d StreamVideoData failed\n", _ch);
                }
        }

但是并没有成功啊!!不是图像一半变黑,而是有黑条在不规则的跳动,结果如图,望做过类似例程的前辈指导

网友A:
这个还谈不上什么算法吧,就是数据的读取,保存,显示。。。

应该就是 格式问题。数据格式的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谈不上什么算法吧,就是数据的读取,保存,显示。。。

应该就是 格式问题。数据格式的转换。 ...

是的,根本就没算法,就是把数据拷贝出来,改改像素值,然后再显示,但是不行啊,,,,郁闷@@@@@@@@@@

网友B:
在数据读取之后加个小小的延时试验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根本就没算法,就是把数据拷贝出来,改改像素值,然后再显示,但是不行啊,,,,郁闷@@@@@@@@@@ ...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2016-12-18):
楼主用什么开发板?一起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