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TOROLA车载台对讲机的写频数据线如何DIY???????

楼主(2016-10-31):
自己手上有个借来的写频线如下图:
淘宝真心贵啊

对方急于用只能归还,所以想自己DIY 一根写频线
网上找到资料下边两图

简单吧!!!!
但是 无奈手中没有这样的USB接头
不知是否需要 这种 带USB转TTL电平的USB接头
下图是一般USB接头,,但从来没有撬开橡胶看看里面结构

我能随便在身边找到USB接头直接接插头么??
比如  鼠标的USB线    手机的USB数据线剪断???????
最终还是完成了自制写频数据线,省下买数据钱上百元钱。
找了一个坏了的鼠标剪下USB数据线,焊上接口,按照2楼接口定义插上就好了

楼主:
安装了名字大概是这样一个驱动写频 Remote NDIS USB Kit EULA
写频软件是CPS 现在版本是13.0了

车载台M8268

官方数据手册上的后面接口定义是:

只用到1、2、3、4接口写频

网友A:
需要根据原电路分析USB接口是哪种,楼主提供的资料没有涉及这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根据原电路分析USB接口是哪种,楼主提供的资料没有涉及这方面。

谢谢版主  没有相关资料 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不了解motorola  m8268写频数据线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没有相关资料 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不了解motorola  m8268写频数据线结构
...

到火腿的相关坛子逛逛吧,应该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