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芯片的数据更新率

楼主:
在u-blox官网上查到,标准精度的GPS芯片的数据更新率都是10Hz,只有高精度的GPS芯片的数据更新率有18Hz。但是在一个做车用速度检测模块的网站上看到如下信息,他的更新速率最高可以达到100Hz。

我想知道有这个高更新频率的GPS芯片吗?
用于车辆速度、位置、加速度检测的芯片一般选用哪个品牌的?

刚刚从工业控制转到汽车行业,不懂这些,求大神赐教

网友A(2016-10-31):
100Hz刷新率,就是10ms刷新一次,时速144公里的汽车,1秒钟移动40米,10ms移动0.4米,定位精度都达不到,刷新率这么高有什么用?
用来显示的话,刷新率这么高,眼睛也看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Hz刷新率,就是10ms刷新一次,时速144公里的汽车,1秒钟移动40米,10ms移动0.4米,定位精度都达不到,刷 ...

10Hz是GPS的数据输出速率,跟刷新没关系吧
我查看NEO-7的数据手册,这个芯片自主定位的精度是2.5m,加SBAS的精度是2.0m,50%的圆周误差。速度的精度是0.1m/s,条件是50%@30m/s,这个我不太明白啥意思!
按你所说的,这说明书里的速度精度根本不可能达到0.1m/s。但是我查看了u-blox其他芯片的数据手册,数据输出速率、定位精度和速度精度基本上都是这个指标。

网友B:
我只想说 车用导航 测速什么的
ublox的模块绝对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 车用导航 测速什么的
ublox的模块绝对够用,

这类传感器就是想把整车在运行的位置和速度信息完全记录下来
但是看到一个车速传感器,感觉他的指标很高。我查到的GPS芯片很难达到他的指标,所以才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有能满足他的指标的芯片。我用10Hz的芯片没法达到100Hz的数据更新率。
对GPS芯片里的定位精度和速度精度也不太理解,按理说速度精度是有定位精度决定的吧?

网友C:
这个是GPS+陀螺实现的,位置信息通过计算更新。

网友D:
GPS的刷新频率再高,数据实时性都是不够的,所以做实时导航定位不能仅仅只依赖GPS。你需要的是一个惯性导航模块(例如3DM的AHRS)来实时监测汽车的加速度,行驶方向,转向角速率,线速率和相对方位,同时从汽车的速度表获取实时速率作参考,然后只要一个刷新率一般的GPS模块就够了。GPS模块测出的绝对方位用来给惯导模块作初始化,然后GPS在每次刷新时输出的方位,速度和航向数据用来修正惯导模块的漂移,两次刷新之间的原始数据还是从惯导获取,但根据上一次的GPS数据作修正。有了GPS和惯导,你只要用一片ARM(cortex M4完成这个任务就绰绰有余,但最好给它配一个简单的实时操作系统如uCOS)来对二者输出的数据作融合处理,就可以得到理想的实时导航定位结果了。
以上是四轴飞行器导航系统的做法,但你完全可以把这种思路适当简化后移植到汽车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Hz是GPS的数据输出速率,跟刷新没关系吧
我查看NEO-7的数据手册,这个芯片自主定位的精度是2.5m,加SBAS ...

我打错了,我说的是100hz刷新率没有太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的刷新频率再高,数据实时性都是不够的,所以做实时导航定位不能仅仅只依赖GPS。你需要的是一个惯性导航 ...

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E(2019-04-19):
泰斗定位芯片模块,完美替换ublox,替换简单,性价比高,有兴趣加Q23103069,提供各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