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 IAR编译报错

楼主(2016-10-31):
我用的是stm32F205ZGT6  手册上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94194010\QQ\WinTemp\RichOle\{F_Q`E08SE9)K(4K{_IE7PW.png说的是提升到1M的Flash
为什么我编译的只有七百多k,却提示我溢出,范围只有0x7ffff了,也就是512k了

网友A:
查一下 icf 文件内的定义,project -> options -> linker

网友B:
配置文件的错误,估计选择错了,看看楼上说的那个地方。

网友C:
好像是Flash容量不够。。。。。。
0-0x7ffff好像是512K不是1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文件的错误,估计选择错了,看看楼上说的那个地方。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8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80F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1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start__ = 0x1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CCMRAM_end__   = 0x1000FFFF;
/*-Sizes-*/
这是文件配置,0x08000000 到0x80fffff 是1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 icf 文件内的定义,project -> options -> linker

linker我没有设置  需要配置什么吗?

楼主:
结贴了,一楼说的对的,linker里配置一下就好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