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供电和锂电池直接供电

楼主(2016-10-31):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DCDC升压模块(输入是24V,输出是5kV,功率60W),要得到这个升压模块的稳定的24V直流输入电压,再用了DCDC(12V输入,24输出)电源模块,现在我有三个问题:我可以直接用24V的锂电池给升压模块供电吗?如果不可以为什么呢?如果把24V的锂电池直接接到升压模块,结果会是什么样?
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DCDC升压模块(输入是24V,输出是5kV,功率60W)
24V的锂电电压范围很宽的 你自己看下电池是几并几串的 最高电压多少 最低电压是多少?
看看5KV的模块规格书 能否在这个电压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