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步进电机驱动器 和H桥

楼主(2016-10-31):
在步进电机控制中 有用专用驱动芯片的 如thb6560等, 只需要给驱动器输入脉冲个数即可控制步进电机转速,还有一种是用stm32或其他cpu + 大功率H桥 去驱动步进电机。
我想问一下, 这两种方案都有什么优缺点,那个精度更高呢? 那种方式更好呢?

网友A:
这是一种方案。
所谓驱动芯片或者驱动模块,无非是把你所说的CPU、大功率H桥、通讯接口……连同控制程序都做到了一起,封装起来,让使用者不必操心细节,只要下命令通知模块让电机如何工作就够了

网友B:
用的STM8单片机加mos管组成的H桥,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也挺稳定的,省钱

网友C:
要省钱,自己做驱动;要省事,用驱动模块

网友D:
如果TB6560等用于小功率的电机,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直接考虑,如果大功率的在考虑MOS管吧,模块有个好处就是内部的一致性好

网友:
应该说都好,看你看中成本还是复杂度了。

网友E:
H桥怎么数步数的?

网友F:
原理是一样的,好好看看书

网友G:
建议自己做驱动吧 电机功率越大,驱动模块的价格涨的非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