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F28335 AD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6-10-31):
F28335 AD模块在一个采样窗口内采样几次?(跟采样频率设置相关吗)假设采样很多次,那么转换哪一次的采集值呢?(最后一次?)

网友A:
总归是采样一次, 转换一次.
你要考虑的, 多个通道的采样设置. 反正数据都在各个 SOC 寄存器里, 也没有难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