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变压器变比达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6-10-31):
在做一个高压电源实验的时候用了一个高变比1:100的变压器,输入端为幅值50V的20KHz正弦,输出就是达不到理论的5000V,一开始以为是变压器问题,找店家重新做了一个了,还是老问题,变比只能达到1:10左右,问了店家,店家说变压器出场已经测试过的,原副边电感量是正常的,这就奇怪了,我之前在同一家定做的一个容量小的1KW的也是变比1:100的变压器能正常输出的,为什么这次定了一个容量大的,功率大概3KW的就输出不正常呢,变比不管输入给什么信号,变比就是达不到,是变压器会饱和什么的么?变压器我不是很懂的,希望各位大神能指点指点,可能哪边出问题呢?

网友A:
电源是什么拓扑?反激?最好上原理图,测试波形,这样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B:
可能的原因
1、漏感太大;
2、分布电容太大。
3、变压器励磁电流导致交流电源电压降低。

网友C:
应该是漏感太大的原因

网友D:
测量漏感基本方法是将二次短路,测量一次电感。楼主试试

网友E:
没有详细描述你的变压器和电路,甚至连“变比只能达到1:10左右”时的负载都没有说。
所以,难于判断是否漏感问题。

网友F:
看输出波形,看是否饱和

网友A:
如果是反激,匝比这么大,匝数多,匝间电容大,磁芯损太耗大,电压可能上不去。仅供参考。

网友G:
是不是厂家把 “电压变比” 误认为是 “阻抗变比”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