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如何与以太网进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10-31):
目前本人想利用MSP430f149单片机实现与以太网的通信,由于430没有集成以太网控制器,目前的想法是通过ENC28J60或RTL8019以太网控制器芯片来实现,据我所知ENC28J60与MCU的接口是SPI的,但不清楚RTL8019与MCU的连接方式是不是除了MII等方式有更简单的接法(430引脚资源有限),价格方面淘宝上ENC28J60与RTL8019貌似也不相上下,另外,不知430单片机的存储空间是否能满足需求,所以望有此方面经验的大神指导一二,在下将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你用的芯片,phy、phy+mac、phy+mac+tcp/ip stack等,随着硬件实现的协议层数越多,成本越高。

网友B:
Wiznet W5100/5200/5300/5500 与单片机接口spi或者是8/16bit bus

网友C:
建议用W5500

网友D:
ENC的芯片能够spi实现吧

网友D:
TIVA的产品集成了网口。

网友E:
推荐W5500  . 另外 149这个太古老了吧 为啥不用新出的430呢  F5 系列 FR系列等等

网友F:
找个64K的就行啦,例如MSP430FR5969这个

网友G:
ENC28J60不是spi芯片吗?

网友G:
W5100这个网口芯片怎么样

网友H:
网口的通信速度能够跟上吗?

网友H:
现在的TIVA自带网络接口,设计更简单一些。

网友I:
RTL的网络芯片很少用到。

网友I:
用到模块比较多的是ENC的产品吧。

网友:
ENC28的SPI通信是最快的。

网友:
现在的STM32都集成了网口设计。

网友J:
RTL不是有16KB的SDRAM

网友J:
可以通过DMA读写RTL8019AS内部的16KB RAM

网友K:
RTL是不是通信模块的哪个?

网友K:
用过RTL的电视棒。

网友L:
以太网的控制芯片的是RTL8019/?没怎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