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测试电源输出纹波的方法

楼主(2016-10-31):
  直流电源输出纹波指标是一项很重要的技术指标,干净的直流电源是电路稳定工作的前提,也是给负载提供稳定电源的重要保障。为确定直流电源的质量,必须对直流电源输出纹波进行测量,纹波越低越好。但很多人测量得到的纹波值动辄上百mV,甚至几百mV,远远比器件手册提供的最大纹波值大,这主要是测量方法的不正确造成的。

  正确的直流电源纹波测量方法

一、限制示波器带宽为20MHz(大多中低端示波器档位限制在20MHz,高端产品还有500MHz带宽限制的选择),目的是避免数字电路的高频噪声影响纹波测量,尽量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二、设置耦合方式为交流耦合,方便测量(以更小档位来仔细观测纹波,不关心直流电平)。

三、保证探头接地尽量短(测量纹波动辄上百mV的主要原因就是接地线太长),尽量使用探头自带的原装测试短针。如果没有测试短针,可以拆除探头的接地线和外壳,露出探头地壳,自制接地线缠绕在探头地壳上,保证接地线长度小于1cm。

四、示波器地悬空,只通过探头地与测试信号的参考点共地,不要通过其他方式与测试设备共地,这样会给纹波测量引入很大的地噪声。例如:当示波器和其他仪器共插线板时,其他仪器的开关可能通过接地线给测试带来噪声干扰。

  对测试设备示波器的要求
一、示波器参数要求:支持带宽限制功能,一般示波器都支持20MHz带宽限制,好点的示波器都能达到100M。
二、探头要求:为了使接地线尽量短,尽量使用探头的原装测试短针,若无原装测试短针,则须自制短接地线:去除探头接地线套,用金属丝自行绕制接地短线,推荐五类线中铜丝,强度适中(还是有些偏软,有更好的请推荐)。其他候选有焊锡丝、刻刀。选择1X无衰减档位,一般无源探头在1X档位时,其带宽限制在6MHz/10MHz带宽,如此在前端可有效滤除高频噪声的干扰,减小纹波测量影响。

  直流电源输出纹波示意图,增加大家的感应认识。

网友A:
这样对测试环境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设置耦合方式为交流耦合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对测试环境有什么要求吗?

纹波噪声容易受到环境中随机噪声及电源辐射噪声的影响,所以测试环境需要注意其他影响噪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纹波噪声容易受到环境中随机噪声及电源辐射噪声的影响,所以测试环境需要注意其他影响噪声。 ...

测试环境影响很大吗?

网友B:
示波器需要多大带宽的?

网友C:
探头要选择的档位一般多大?

网友C:
是不是测量的交流的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需要多大带宽的?

现在不都是200m以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测量的交流的分量?

噪声是有交流部分。

网友D:
电源波纹怎么才能知道是来自哪里?

网友D:
波纹仅仅是来自于交流吗?

网友E:
这样测量的波纹精确吗?

网友E:
应该偏向于交流的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波纹怎么才能知道是来自哪里?

滤波电路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纹仅仅是来自于交流吗?

外界干扰,内部器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测量的波纹精确吗?

按照方法选择合适的档位,注意测试环境,电路连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偏向于交流的分量。

有一部分,其他的因素也需要考虑。

网友F:
这个噪声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F:
看幅值也就是零点几的噪声。

网友G:
探头接地尽量短这个怎么选择探针。

网友G:
电源信号不需要衰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