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信

楼主(2016-10-31):
上位机采集传感器的数据通过RS232发送给显示屏显示,再传给单片机控制,系统只在每次上电第一测量正常使用,第二次测量异常,反复试验都是如此,各位大神出出招,万分感谢!

网友A:
基于PC用串口监视软件监看一下数据,分别监看232电平和TTL电平,以此来对比判定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开发的上问题。如果你对接收不了解。还是找开发人员看一看。

网友C:
要善于使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