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SP 下载程序

楼主(2016-10-31):
       ISP(In System Programming)在线系统编程,一种无需将存储芯片(如 EPROM)从嵌入式设备上取出就能对其进行编程的过程,缩略为 ISP。在线系统编程需要在目标板上有额外的电路完成编程任务。其优点是,即使器件焊接在电路板上,仍可对其(重新)进行编程。在线系统可编程是 Flash 存储控制器的固有特性(通常无需额外的电路),Flash 几乎都采用这种方式编程。新唐公司下载工具支持 USB 下载与串口下载,下载代码支持应用程序区( APROM)和数据存储区(DataFlash),并提供设置配置位的功能,如下图:
ISP 下载工具
第一步:当 ISP 下载工具还没有检测到 MCU 进入下载模式的应答时,“Connection check”默认状态显示为“Disconnected”,
如图

连接状态 Disconnected
第二步: 点击【 Connect】按钮, ISP 下载工具就不断通过串口向 MCU 下发连接指令,此时手动复位 MCU(MCU 已经被正确配置为 LDROM 启动,并且烧写了正确的 LDROM 代码,否则不能做出正确的连接应答。 注:开发板要已经烧好 写好 LDROM  代码), “Connection check”状态显示为“Connected”,如图:

连接状态为 Connected

楼主:
第三步: 点击【 APROM】按钮选择要下载的文件,如“TIMER.bin”,这时“File Data”会显示下载文件的相关信息,如图

载入下载文件

第四步:在“Program”区勾选“APROM”、“Config”选项,如图

第五步:点击【 Start】按钮,如图,下载完毕后,将会显示“PASS”字样,如图

网友A:
讲的很详细,明天试试

网友B:
这个就是借助单片机内的一段系统代码来操作,实现对片内的升级

网友C:
结果还是i很好地

网友B:
编程的方式五花八门。每种都可以用。

网友D:
烧录个单片机的方式真多,我不讲究那么多

网友E:
ISP的方法现在是很常用的。

楼主:
IAP也是一个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