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rber文件的几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6-11-01):
1、关于钻孔尺寸:
对于PCB孔应该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via另一种就是pad,好像说对于pad的孔来说,在制造的时候会对孔径进行补偿,比如PCB源文件里pad的孔径是1mm,那么成品孔径就是1mm。如果是via,PCB源文件里孔径是1mm,那么成品是小于1mm的,因为孔里有金属。
今天检查了AD生成的gerber文件,发现无论是pad还是via,钻孔直径都和PCB源文件是一样的,这样的gerber文件送到厂价,做出来的pad孔,是不是会比自己设计的小呢?

2、厂家是怎么根据gerber文件确定叠层次序的呢?

3、AD转gerber后发现各层不对应(用gerberview查看),就是TOP层和BOTTOM层错开了,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了?

问题可能比较初级啊,请各位大神高抬贵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在制造的时候不会进行补偿,基本都有个误差
在制版要求中最好写明叠层次序 或者你在各层标好 1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