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手工焊的话,0805焊盘大家一般用多大?

楼主(2016-11-01):
RT,发现有的成品板上长度用到了4mm,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用3.2mm,手工焊会不会比较难搞?
大家一般用多大?

网友A:
AD库里面封好的焊盘随便拉一个出来就行了,没感到有啥焊接难度,都一样

网友B:
多练练烙铁,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网友C:
和个人焊接水平有关系

网友C:
照你这样的话,0402怎么焊接啊

网友D:
用0603比0805还好焊一点

网友E:
焊盘大一点 肯定好焊接一点 不过0805的问题不会很大啊。 需要练习焊接水平

网友F:
0805是可以用脚焊的尺寸了。按理论是元件最大长度(包含正公差后)+0.3mm

网友G:
没听说过0805焊盘有两种,我用的就是0805焊盘,标准尺寸的,至于手不手焊,是焊功的事,跟焊盘有毛关系

网友H:
0805的标准焊盘尺寸是1*1.4mm...过波锋焊的会大一点:1.2*1.4mm
焊起来没有任何困难....我常常焊的是0603的零件

网友I:
0805的难焊吗,那你芯片咋焊,焊接有待提高

网友J:
60X40mil

网友K(2016-12-13):
只要不是器件完全把焊盘都挡上就可以焊接,至于焊盘大小和间距有标准的,稍大点也可以

网友L:
1.5MM*1.3MM非常好焊。

网友M:
LZ其实问的有道理。焊盘设计的不好会立碑的。 和手工焊接没关系。

网友N:
比元器件管脚尺寸大0.2——0.4mm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