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无法连接仿真器

楼主(2016-11-01):
28335无法连接仿真器,复位电路在附件里面:
具体的原因已经找到了:上图为复位电路,S301是拨码开关,GPIO72输出的是周期为2S,占空比为50%的方波,用来改变WDI的电位(如果WDI的电位在1.6S后不变,那么5脚置低,28335复位,否则5脚一直是高电位),3305的5脚接28335的复位脚。第一次烧写程序的时候运行正常,S301合上了,第二次烧写的时候,忘记把S301断开了,导致在往里面烧写程序的时候,一直处于擦除旧程序的进程,因为无法取消,就强行把ccs关闭了,后来再次打开,连接仿真器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错误,该怎么解决呢?28335连接上XDS100V3的仿真器之后,测试连接的时候报下面这个错误:

[Start]

Execute the command:

%ccs_base%/common/uscif/dbgjtag -f %boarddatafile% -rv -o -F inform,logfile=yes -S pathlength -S integrity

[Result]

-----[Print the board config pathname(s)]------------------------------------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I\693494126\
0\0\BrdDat\testBoard.dat

-----[Print the reset-command software log-file]-----------------------------

This utility has selected a 100- or 510-class product.
This utility will load the adapter 'jioserdesusbv3.dll'.
The library build date was 'Aug 20 2013'.
The library build time was '22:56:19'.
The library package version is '5.1.232.0'.
The library component version is '35.34.40.0'.
The controller does not use a programmable FPGA.
The controller has a version number of '4' (0x00000004).
The controller has an insertion length of '0' (0x00000000).
This utility will attempt to reset the controller.
This utility has successfully reset the controller.

-----[Print the reset-command hardware log-file]-----------------------------

The scan-path will be reset by toggling the JTAG TRST signal.
The controller is the FTDI FT2232 with USB interface.
The link from controller to target is direct (without cable).
The software is configured for FTDI FT2232 features.
The controller cannot monitor the value on the EMU[0] pin.
The controller cannot monitor the value on the EMU[1] pin.
The controller cannot control the timing on output pins.
The controller cannot control the timing on input pins.
The scan-path link-delay has been set to exactly '0' (0x0000).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hard opening the controller.

-----[An error has occurred and this utility has aborted]--------------------

This error i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or utilities.

The value is '-233' (0xffffff17).
The title is 'SC_ERR_PATH_BROKEN'.

The explanation is:
The JTAG IR and DR scan-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 they may be broken.
An attempt to scan the JTAG scan-path has failed.
The target's JTAG scan-path appears to be broken
with a stuck-at-ones or stuck-at-zero fault.

[End]

网友A:
说实话,对这个我还真不懂,帮你顶下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成功?

网友B:
这个接口电路没有设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成功?

仿真器驱动?首先这个仿真器不需要安装驱动,好像安装ccs的时候就有了,第二,仿真器连其他板子(同样的板子)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对这个我还真不懂,帮你顶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口电路没有设计过。

这是导师给的,但是我看有好多这种复位电路,您能不能给个比较好用的。

网友C:
电压是5v?

网友C:
这个接口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是自己焊接的仿真器吗?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IO的通断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成功?

解决了,烧程序的时候,步骤不对,28335卡死了(我感觉是),换了一块新的28335,重新往里烧的程序,可以了。

楼主:
解决了,烧程序的时候,步骤不对,28335卡死了(我感觉是),换了一块新的28335,重新往里烧的程序,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IO的通断情况怎么样

解决了,烧程序的时候,步骤不对,28335卡死了(我感觉是),换了一块新的28335,重新往里烧的程序,可以了。

网友D(2018-01-03):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烧程序的时候,步骤不对,28335卡死了(我感觉是),换了一块新的28335,重新往里烧的程序,可以 ...

怎么解决的  我这里也是这个错误  无法解决  直接测试一下提示了这个错误

网友E:
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F:
仿真28335需要装CCS3.3和3.3的几个补丁

网友G:
换成了CCS5.3和XDS100V2/V3

网友H:
再连接仿真器进入ccs 后在debug 菜单下进行连接

网友I:
驱动安装正确?

网友E:
硬件的问题还真不知道。

网友F:
国内支持28335烧写和仿真的仿真器非常少

网友G:
东西总是要升级的

网友H:
硬件有问题了吗?

网友I:
不一定是仿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