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开关管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2016-11-01):
之前发过这个配图的问题,还是这个电路图,我的问题在于功率开关管的外围电路原理,希望大家赐教!
现在我的电路中,一个51欧姆的电阻与一个二极管并联,二极管的正极连接着+40V,二极管的负极(并联节点的外面)还串接一个0.01uf的电容,然后整个这三个元件组成的部分,再与在每个功率管相并联。
我的分析的是,0.01uf是用来给Vs输出的信号滤除输入干扰的,但是51欧姆的电阻与一个二极管并联作用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是控制功率管的通段速度吗?求解!

网友A:
控制开关速度用的,拉高时通过电阻降低栅极电压上升的速度,拉低时通过二极管快速拉低栅极电压,达到使mos管慢开快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