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no definition for _iar_program_start[program entry]

楼主(2016-11-01):
IAR中,运行出现no definition for _iar_program_start[program entry],如何解决?

网友A:
iar 里面的定义问题, 换了新版本的 IAR 编译老版本工程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需要对 stm32f10x_vector.c 做一些修改 这是从网上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里面的定义问题, 换了新版本的 IAR 编译老版本工程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需要对 stm32f10x_vector.c 做一 ...

我选择 的是飞思卡尔的芯片k22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