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下载程序到板子不运行

楼主(2016-11-01):
keil 4.0 nu-link 下载程序到M0516开发板 不运行 点两下debug start才会运行 怎么回事? 应该是进debug模式了 怎么直接下载到板子旧运行 ?新手啊 刚接触ARM芯片 多指教~~

楼主:
自己解决了,是配置的问题  选择下载程序的APROM,但启动选成了LDRAM,这两个都选一样就可以了 下载完接着运行。具体是Options---Utilities----configure里设置

网友A:
下载之后本来就不运行吧,好像下载后直接进入Debug准备模式了,所以你按了一下就运行,你掉电重启也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