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要做控温,用光耦+可控硅好还是固态继电器好?

楼主(2016-11-01):
如题,要做一个控温的装置温度在200℃ 加热采用2KW的加热丝,主控为STM32。1.根据我查的资料发现光耦+可控硅好像能便宜点。2.他们的控制信号是什么,可以用PWM波控制吗?

3.过零触发和移相触发到底是什么意思,控制信号分别是什么?
谢谢大家了,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两者都不好

固态继电器实质上就是可控硅

要用真实的机械触点继电器,才好。

因为机械触点继电器的承载电流能力,绝缘性能,发热量少的性能 , 都远远超越 MOS,BJT,可控硅
另外
单片机更加容易驱动机械触点继电器

机械触点继电器的承载电流能力,绝缘性能,发热量少的性能 , 都远远超越 MOz 这个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经要做控温,用光耦+可控硅好还是固态继电器好?

两者都不好

用继电器这样频繁的通断不会影响寿命吗?

网友B:
做控温,用光耦+可控硅 上选
你要做温度算法,需要对加热进行调温,这个时候 可控硅实现调压,10% 20% 50% 电压加热

网友B: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了解过零触发 ;可控硅的一些调压相关技术

网友A:
你10秒开关一次机械触点继电器,不怕影响机械触点继电器的寿命。

况且,别人用机械触点继电器做逆变器,电鱼机,一秒钟开关10几次,都不怕影响寿命。

再有,被加热的东西,是一个迟钝的,大惯性系统。

所以10秒的时间,开关频率低一些,不会影响温度的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控温,用光耦+可控硅 上选
你要做温度算法,需要对加热进行调温,这个时候 可控硅实现调压,10% 20% 50%  ...

哦哦  其实固态继电器也就是光耦+可控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控温,用光耦+可控硅 上选
你要做温度算法,需要对加热进行调温,这个时候 可控硅实现调压,10% 20% 50%  ...

实现调压 是不是就是控制可控硅的通断 那是否我就可以用PWM波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了解过零触发 ;可控硅的一些调压相关技术

有过零触发和移相触发两种方式
我理解的过零触发是   当我要使可控硅导通时 过零检测电路会在在交流电过零的时候才允许触发导通  这样以减少瞬间的大电压对电路造成的影响
移相触发就是随意触发的  不管什么时间我都可以使可控硅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10秒开关一次机械触点继电器,不怕影响机械触点继电器的寿命。

况且,别人用机械触点继电器做逆变器,电 ...

这样说来如果能用继电器那肯定再好不过  不用考虑如何触发 控制方式也简单 但是老板说要用可控硅或者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光耦。。。IGBT MOS之类的好一点吧

网友D:
当然要用可控硅啦!是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IGBT MOS之类的好一点吧

那我的控制信号是什么呢 PW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要用可控硅啦!是趋势

用可控硅和固态继电器是一样的吗  还有我的控制信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要用可控硅啦!是趋势

用可控硅和固态继电器是一样的吗?还有我的控制信号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的控制信号是什么呢 PWM吗

嗯 PWM好一些

网友A:
1 . 有人说机械触点继电器好
2 . 有人说可控硅好
3 . 有人说IGBT MOS之类好

楼主你头晕了吗?

这么多个人,这么多个答案,你肯定就不知道该选择那个方法。
===============
很显然
机械触点继电器 和 可控硅 的偶适合在交流电。
如果用IGBT或MOS,还增加整流(太麻烦了) , 所以非常不赞成用IGBT MOS
===============
如果允许温度误差大一些,那么就用机械触点继电器。
如果允许温度误差少一些,那么就用双向可控硅。

最糟糕,最麻烦的就是用IGBT或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有人说机械触点继电器好
2 . 有人说可控硅好
3 . 有人说IGBT MOS之类好

恩恩  大哥说的对 现在计划在可控硅与固态继电器之间选择一个   可控硅的话就是光耦+可控硅 成本算下来很低  但是总觉的安全性不高 得板载交流电  固态继电器相对就贵了很多   但是觉得比较安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 有人说机械触点继电器好
2 . 有人说可控硅好
3 . 有人说IGBT MOS之类好

。。。交流啊。

楼主:
各位大神  那个器件的型号我该怎么选呢 可控硅和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  那个器件的型号我该怎么选呢 可控硅和固态继电器

可控硅到都是统一的   就是那个固态继电器  网上太多了

网友E:
一直用moc3063+可控硅,很可靠,缺点就是可控硅怕短路,那怕非常短时间的。

网友F:
我做过类似的控制,10s 一开关。
如果需要加热,在每个 10s 的开头打开,在下个 10s 到来之前关闭。
10s 时间会切割成 1024 个点,在某个点关闭,这个由 PI 算法决定。
10s 一开关,继电器好像也能用,我实际用的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类似的控制,10s 一开关。
如果需要加热,在每个 10s 的开头打开,在下个 10s 到来之前关闭。
10s 时 ...

大哥那你固态继电器用的是哪家的   可否让我参考下   还有控制方式是什么  PWM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moc3063+可控硅,很可靠,缺点就是可控硅怕短路,那怕非常短时间的。 ...

可控硅用什么型号   BAT系列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控硅用什么型号   BAT系列的吗

1600W我用过BTA16

网友H:
建议楼主采用真空交流接触器来控制

网友I:
符合电器特性就是安全的。即便你用固态继电器,引脚一样是输入输出220的交流电。

网友J:
偶晕,
正解应该是用固态继电器,然后,不用PWM,用IO控制,或者说,用PWM,但是PWM周期是几秒,比如2.5秒,这样,就不涉及过零的问题。
你50Hz的交流电,每秒100次过零点,2.5秒就是250个过零点。固态继电器自动实现过零触发。这样就能有8位的分辨率。
由于温控的热惯性很大,即使2.5秒的控制周期,也能得到很满意的效果。当然,要使用PID算法。
另外,如果你所控制的系统,热惯性很小,1秒以内的惯性,甚至零点几秒。那么两种办法,一种是PWM周期变短,牺牲精度。
另外一种,用“调压模块”,输入是0-5V信号,输出是经过相位调制的可控硅导通信号,自动过零同步。

网友K:
个人认为固态好一点,无噪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控硅用什么型号   BAT系列的吗

看你是什么负载,我1A的电机(感性负载)用bta16,或者贴片的nxp bt137s.不要看rms 要看最大冲突电流,可控硅最怕冲击了,电流要加倍使用,国产的要再加倍。

网友L:
我们用的是bta16.用pwm信号控制光耦。但是需要过零触发电路

网友M:
34楼正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那你固态继电器用的是哪家的   可否让我参考下   还有控制方式是什么  PWM波吗 ...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用 IO 直接控制。把时间拉长,我这个是 0.1 Hz 的 PWM 控制。继电器型号我没注意,做电柜的人装的,它有可能有自动在过零时开通的功能。34 楼坛友说了,如果热惯性小,可以加大频率。推荐 34 楼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采用真空交流接触器来控制

这个通断频率可能达不到啊  我要控制的是有一定速度的流体 热惯性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偶晕,
正解应该是用固态继电器,然后,不用PWM,用IO控制,或者说,用PWM,但是PWM周期是几秒,比如2.5秒 ...

恩恩  要控制流体的温度   热惯性可能没那么大  这个调压模块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是什么负载,我1A的电机(感性负载)用bta16,或者贴片的nxp bt137s.不要看rms 要看最大冲突电流,可 ...

哦哦   打用4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用的是bta16.用pwm信号控制光耦。但是需要过零触发电路

MOC3063不是自带的有过零触发吗

网友N:
还是要看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用 IO 直接控制。把时间拉长,我这个是 0.1 Hz 的 PWM 控制。继电器型号我没注意, ...

哦哦  谢谢

网友L:
带过零触发的话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O:
建议用过零触发光耦+双向可控硅,以半周(10ms)为基本单位控制加热时间(实际也是一种低速PWM)

楼主:
引用 网友O:
建议用过零触发光耦+双向可控硅,以半周(10ms)为基本单位控制加热时间(实际也是一种低速PWM) ...

恩恩  谢谢

网友P:
好的,谢谢了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通断频率可能达不到啊  我要控制的是有一定速度的流体 热惯性没那么大  ...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还是用固态的好

网友Q(2023-05-31):
引用 网友O:
建议用过零触发光耦+双向可控硅,以半周(10ms)为基本单位控制加热时间(实际也是一种低速PWM) ...

这样可以调导通角吗

网友O(2023-07-27):
引用 网友Q:
这样可以调导通角吗

只能以180度为单位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