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TM8入门资料】 第4讲 剑齿虎STM8开发板综合测试界面介绍

楼主(2016-11-01):
【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资料

第4讲    剑齿虎STM8开发板综合测试界面介绍
目 录
4.1概述        3
4.2蓝精灵监控软件介绍        3
4.3  综合测试功能操作步骤        4
4.4  综合测试功能分项说明        5
4.4.1公司信息        5
4.4.2集成的存储芯片、时钟芯片、模块自动测试完成        6
4.4.3需要手动测试完成功能打印提示信息        6
4.4.4采用遥控器测试功能        7
4.5  剑齿虎开发板手动测试操作说明        8
4.5.1收音机功能测试        8
4.5.2触摸键盘功能测试        8
4.5.3独立键盘K1功能测试        8
4.5.4 RS232串口通讯功能测试        9
4.5.5 RS485串口通讯功能测试        10
4.5.6 CAN总线通讯功能测试        11
4.6  剑齿虎开发板采用遥控器测试操作说明        12
4.6.1发送【0】返回当前【目录】        12
4.6.2发送【1】测试ADC模拟量输入【电位器、光敏电阻】        13
4.6.3发送【2】测试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外接 DS18B20芯片】        13
4.6.4发送【3】测试温、湿度传感器【外接 DHT11模块】        14
4.6.5发送【4】测试超声波测距【外接 hcsr04模块】        15
4.6.7发送【6】测试蓝牙模块【外接HC-05模块】        16

4.1概述
由于开发板集成了很多功能,无论在生产调试的时候还是在个人购买后都需要先测试一下整套开发板功能是否齐全,硬件电路是否完全好用,直接需要有相关的测试程序。我们本着为了方便自己同时更是为了购买者服务的原则,设计了一套测试程序。整套测试程序的特点做到:
自动检测,尽量减少手动测试环节;
一目了然,通过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直接显示测试结果;
测试快捷,手动测试仅仅几项;
4.2蓝精灵监控软件介绍
    在计算机桌面上点击图标,打开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点击红色方框“串口调试”按钮,进入串口调试界面。在串口调试窗口中配置通讯参数为【115200、n、8、1】,如红色方框2区域所示。

图4.1  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串口调试窗口画面

4.3  综合测试功能操作步骤
USB数据线一端接计算机USB任意通讯接口,一端接到开发板“USB-COM”接口;
打开剑齿虎开发板电源开关;
打开“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配置串口;
打开串口,使计算机和开发板建立屋里连接;
按下开发板复位键,稍等片刻会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监视区中有数据显示,如图4.2所示,拉动右边进度条可以看到所有上传数据;

图4.2  “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监视区中数据
4.4  综合测试功能分项说明
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监视区中打印出来的数据分为3部分,下面详细解释:
求。
4.4.1公司信息
*********【众想-剑齿虎STM8开发板综合测试程序】********************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
 STM8开发板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4.4.2集成的存储芯片、时钟芯片、模块自动测试完成
集成的存储、时钟、模块能自动测试完成的在测试中直接测试完成,把测试结果打印出来。
*********【众想-剑齿虎STM8开发板综合测试程序】********************
【第一部分】
接收: (1) Micro SD卡 读写检测【成功】
接收:  (2) NRF24L01  模块检测【接收:成功】
接收:  (3) AT24C02  读写检测【成功】
接收:  (4) W25Q128    读写检测【成功】
接收:  (5) PCF8563 时钟  2015年-12月-31日 23:59:55
接收: (6) PCF8563 时钟  2015年-12月-31日 23:59:56
接收: (7) PCF8563 时钟  2015年-12月-31日 23:59:57
*****************************************************************
4.4.3需要手动测试完成功能打印提示信息
有些功能需要手动才能测试完成,在此部分打印出提示信息,方便测试、学习人员操作。
*********【众想-剑齿虎STM8开发板综合测试程序】********************
【第二部分】
 (1) 五向摇杆控制收音机【上搜台、下搜台、左小声、右大声、确定开/关机】
 (2) 触摸键盘控制【LCD液晶显示】和【3个LED发光二极管】
 (3) 独立键盘控制【收音机功放开关】和【继电器吸合】
 (4) RS232串口通讯,配置参数【115200、n、8、1】,转发测试
 (5) RS485串口通讯,配置参数【9600、n、8、1】,【拨码开关拨到485端】转发测试
 (6) CAN总线通讯,配置参数【1Mbps】,转发测试
*****************************************************************
4.4.4采用遥控器测试功能
有部分功能更采用红外遥控器测试就可以完成,把它们归为此列,非常方便轻松即可完成测试过程。
*********【众想-剑齿虎STM8开发板综合测试程序】********************
【第三部分】    通过【蓝精灵软件】或【遥控器】发送数字测试如下功能
 0. 发送【0】返回当前【目录】
 1. ADC模拟量输入【电位器、光敏电阻】
 2. 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外接 DS18B20芯片】
 3. 温、湿度传感器【外接 DHT11模块】
 4. 超声波测距【外接 hcsr04模块】
 5. WIFI模块【外接ESP8266模块,拨码开关拨到WIFI端,不能与蓝牙模块同时插接】
 6. 蓝牙模块【外接HC-05模块,拨码开关拨到WIFI端,不能与WIFI模块同时插接】
*****************************************************************
4.5  剑齿虎开发板手动测试操作说明
4.5.1收音机功能测试
收音机功能受五向摇杆控制,在剑齿虎开发板下侧居中位置集成了10×10×9五项摇杆,在程序设计中我们使用五向摇杆的垂直按下动作作为收音机功能的开启/关闭;向上是频率递增;向下是频率递减;向左是音量递减;向右是音量递增。
收音机工作频率显示在4位的七段数码管上,简单明了。
4.5.2触摸键盘功能测试
在开发板下侧剧中位置T1就是触摸键盘,手指肚轻触靶心可以实现LCD触屏和LED发光二极管的开启/关闭。
4.5.3独立键盘K1功能测试
在收音机工作模式下,独立键盘K1可以控制功放的开启/关闭;在收音机停止工作的模式下,独立键盘K1控制继电器的吸合/释放。在开发板上集成了LED4(红色发光二极管),当继电器吸合时,LED4亮起,继电器释放后,LED4熄灭。
4.5.4 RS232串口通讯功能测试
把USB转232数据线连接到电脑USB口和开发板DB9接口上,要预先确认好“USB转232数据线”在计算机上生成的串口编号,例如我把“USB转232数据线”插到计算机主板上的串口4上,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配置区中就可以找到串口4,把它选为当前即可。
我们采用自发自收的测试方法,这就需要把MAM3232的发送端和接收端短接,在剑齿虎开发板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使用跳线帽把“TTL”双排针的CT和CR端短接即可。
我们事先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中在发送区已经编辑了要发送的数据,比如在“第01组”中编辑的测试数据是“34534534534”,点击对应右侧的“发送”按钮,在接收区中就会显示出发送内容和接收内容。如果两个内容一致,说明RS232串口测试成功。

图4.3  RS232自发自收通讯
4.5.5 RS485串口通讯功能测试
把USB转485模块线连接到电脑USB口,另一端使用双绞线连接到开发板上带有485A、485B标识的接线端子上。
首先确认好USB转485模块在计算机上生成的串口编号,例如我把USB转485模块插到计算机主板上的串口4上,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配置区中就可以找到串口4,把它选为当前即可。
我们还是采用自发自收的测试方法,在开发板上485通讯受一个小的拨码开关控制,在测试前要把拨码开关拨到“485”侧。
我们事先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中在发送区已经编辑了要发送的数据,比如在“第01组”中编辑的测试数据是“34534534534”,点击对应右侧的“发送”按钮,在接收区中就会显示出发送内容和接收内容。如果两个内容一致,说明RS485串口测试成功。
4.5.6 CAN总线通讯功能测试
把USB-CAN模块线连接到电脑连接到电脑和开发板之间。
预先确认好USB-CAN模块在计算机上生成的串口编号,例如我把USB-CAN模块连接到计算机串口4上,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配置区中就可以找到串口6,把它选为当前即可。

图4.4  USB-CAN模块和剑齿虎开发板连接方法
“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中CAN通讯条件
通道选择,可以选择通道1或者通道2;
数据帧类型,可以选择标准数据帧/扩展数据帧/标准远程帧//扩展远程帧,按照需要选择,在测试中选择标准数据帧;
ID号,根据数据帧类型选择不同自动产生不同的ID号;
字节数,0~8可选;
数据发送区,任意编辑(1~8字节)。
波特率设置为1M KBPS,点击“波特率下传”按钮;
我们事先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中在发送区已经编辑了要发送的数据,比如在“第01组”中编辑的测试数据是“12 33 33 33 30 00 00 00”,点击对应右侧的“发送”按钮,在接收区中就会显示出发送内容和接收内容。如果两个内容一致,说明USB-CAN总线通讯测试成功。

图4.5  CAN总线通讯测试窗口
4.6  剑齿虎开发板采用遥控器测试操作说明
4.6.1发送【0】返回当前【目录】
按下遥控器的“0”键,测试程序就返回主测试目录,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接收区就会重新接收一遍测试内容及提示信息。如“图4.2  “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监视区中数据”。
4.6.2发送【1】测试ADC模拟量输入【电位器、光敏电阻】
按下遥控器的“1”键,开始AD转换模式输入,开发板转入电位器和光敏电阻输入接收状态,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接收区就会不停的刷新,显示电位器的模拟量输入值和光敏电阻采样数值。此时用小螺丝刀调节“ADIN”电位器,显示在接收区的模拟量输入数值就会不停的变化。同理用手或者遮光物品遮住光敏电阻,光敏电阻的采样值也会随着光线的明暗变化而变化。

图4.6  AD模拟量输入采样测试窗口
注意:光敏电阻的采样值是随着光线变暗而变大的。
4.6.3发送【2】测试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外接 DS18B20芯片】
把DS18B20安装在专用接口上,注意方向,给开发板送电。按下遥控器的“2”键,开始温度检测测试,开发板转入DS18B20温度采样输入接收状态,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接收区可以看到采样到的温度不停的刷新。

图4.7  DS18B20温度测试输入采样测试窗口
4.6.4发送【3】测试温、湿度传感器【外接 DHT11模块】
把DHT11安装在专用接口上,注意方向,给开发板送电。按下遥控器的“3”键,开始温、湿度度检测测试,开发板转入DHT11温、湿度采样输入接收状态,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接收区可以看到采样到的温、湿度采样值不停的刷新。

图4.8  DHT11温、湿度测试输入采样测试窗口
4.6.5发送【4】测试超声波测距【外接 hcsr04模块】
把超声波模块安装在SR04单排(黑色单排座)接口上,超声波探头朝向板外侧。给开发板送电。按下遥控器的“4”键,开始超声波距离检测测试,读入的距离数值转换后显示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接收区中。
4.6.6发送【5】测试WIFI模块【外接ESP8266模块】
把WIFI模块安装在WIFI单排(黄色双排座)接口上。给开发板送电。按下遥控器的“5”键,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接收区中显示出“ESP8266 WIFI模块检测【成功】”。
注意:拨码开关拨到WIFI端,不能与蓝牙模块同时插接。

图4.9  超声波测距采样测试窗口

图4.10  WIFI模块检测实验窗口

4.6.7发送【6】测试蓝牙模块【外接HC-05模块】
把蓝牙模块安装在蓝牙专用单排(黑色)接口上。给开发板送电。按下遥控器的“6”键,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接收区中显示出“HC-05 蓝牙模块检测【成功】”。
注意:拨码开关拨到WIFI端,不能与WIFI模块同时插接

图4.11  蓝牙模块检测实验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