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RM for STM32F10X 位带地址

楼主(2016-11-01):
在IAR编译器里如何设置可以使数据结构里定义的位,自动编译在位带区,如同MDK的 -bitband 编译选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请教大虾指点啊!在EWARM中如何实现变量的位带操作

网友A:
位带操作, 是部分 MCU 特有的功能, 未必编译器都支持.
即使 MDK 的支持了, 我觉得其编译的代码效率低下, 我还是用数组指针来实现
如果编译手册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介绍, 别纠结于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