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实在搞不定,求师傅点拨

楼主(2016-11-01):
第一张图,给SBUF赋任何值均显示正常,
第二张图,想利用扫描变量i的办法,让从小往大输出,但是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

网友A:
你主循环里不停地往SUBF里填数,不出错才怪。

发完了才能填下一个啊。

网友B:
版主讲的对啊 打印完再赋值新的

网友C:
你给孩子喂饭,要不要等她咽下去了再喂下一口?

就是这个理
此比喻很形象

网友D:
但是我依然不知道 ff 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循环里不停地往SUBF里填数,不出错才怪。

发完了才能填下一个啊。

是的  我加个延时程序,解决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我依然不知道 ff 是怎么来的...

在while中加个延时  解决了

网友E:
但是我依然不知道 ff 是怎么来的...

传错来的

网友F(2016-12-09):
查询SBUF状态后,再发

网友:
感觉发送使用中断方式的话,是想要把串口传输数据的那段短短的时间用上。但是如果不用的话建议直接用查询模式来清除中断标志。
void Send_byte(u8 dat)
{
        u16 count = 0;
        SBUF = dat;
        while(!TI && count < 20000)
        {
                count++;
        }
        TI = 0;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while中加个延时  解决了

发送常用查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