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72-1/SP芯片的RA4问题

楼主(2016-11-01):
我将RA口设置为I/O数字输出口了,写程序时,RA4=1时,这个时候RA0~5任何一个口=1,RA4都=0,为什么?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检查是否有硬件开漏的引脚。

网友B:
RA4是开漏的引脚,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
补充:电路已经加了上拉电阻,程序上如:
if(RC0==0)
{
    RA4=1;
}//这个程序可以输出,
if(RC0==0)
{
    RA4=1;
    RA5=1;
}//这个程序却只能让RA5输出,RA4口没反应了,
或者先让RA4=1,然后让其他的RA口输出后,RA4就会自动停止输出,搞不懂怎么回事,
如果用PORTA写就没问题,可是这样在写大程序时太麻烦,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你用PortA=0xFF输出,是什么效果呢?

网友C:
代理MICROCHIP  专业工程师服务

网友B:
估计没有LATx输出寄存器的都有这种问题,单独操作IO的话,要加几条空指令延时下,PDF中应该说明过,自己看看

网友D:
RA4口的负载太重了,当RA4为1的时候,看起来外围输出有效,但RA口已经呈现出低电平的状态,此时再写RA口,由于它是一个读-修改-输出的过程,RA4口读入的时候是低了,再输出也就低电平了

网友E:
芯片太老了 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