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EMWIN字库如何快速生成

楼主(2016-11-01):
只能查找unnicode了然后去“FontCvt”总一个个找汉字么?
不可以直接一个txt然后生成 .C么

网友A:
1、打开 fontcvt.exe,选好 UNICODE  字体  点数
2、菜单 EDIT ->  DISABLE ALLL CHARATERS
3、把要用到的汉字写进一个TXT文件里
4、菜单 EDIT -> READ PATTERN FILE 导入3所保存的 TXT文件
5、菜单 FILE -> SAVE 至 C 文件
6、OK。。。。
另,如果英文也要用,在3~5之间 插入一步  EDIT -> ENABLE RANGE OF ....  弹框输入 20 ~ 7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 fontcvt.exe,选好 UNICODE  字体  点数
2、菜单 EDIT ->  DISABLE ALLL CHARATERS
3、把要用到的 ...

got it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