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455mcbsp配置成SPI一些问题

楼主(2016-11-01):
mcbsp配置成SPI 时我把  字宽度设置为8bIt  一帧中包含2个字,如图片上信息, ss(FSX)应该是信号1 所示,但是我抓出来的波形是信号2。

我函数操作是

spi_transmit_data(0x60);
spi_transmit_data(0xfe);

也就是说发了两下,但是我配置的帧长度是2个字节, 那发出去的ss信号不应该连续的低两个8bit吗?怎么中间高了一下。
下图中图中两个信号: 第一个是信号1(想要得到的ss波形),
下面的是实际测得SS波形

网友A:
从波形看  是两个字节直接多出来了一个沿
看看是发送完一个字节 停止后再次发送另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波形看  是两个字节直接多出来了一个沿
看看是发送完一个字节 停止后再次发送另一个字节 ...

mcbsp 配置的spi可以得到这种波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bsp 配置的spi可以得到这种波形吗?

应该可以   这个只能你配置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