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示波器测HDMI信号

楼主(2016-11-01):
如题,哪位高手知道如何用示波器测HDMI信号,有HDMI信号是什么波形?

楼主:
顶一下,有没大神路过告诉我一声。

网友A:
一般带宽不够的

网友B:
示波器能测的频率达不到吧。。。带宽不够,可能很贵带宽很宽的那种能测。。。。

网友C:
差分信号,据说一般的示波器可以看眼图!

网友D:
一般示波器测试不到hdmi波形
比如测试1080p信号如果用百兆示波器
时钟线上有148.5m正弦
ch0-ch3波形像很大的电源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信号,据说一般的示波器可以看眼图!

谢谢,正如你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示波器测试不到hdmi波形
比如测试1080p信号如果用百兆示波器
时钟线上有148.5m正弦

回复太专业了,

网友E:
还是得频谱分析仪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