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脑子不清晰,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6-11-01):
还有就是把二极管颠倒过来怎么分析?

网友A:
这是直流电平恢复电路,当正半周时,输出总是0.7V,C电压快速跟输入电压,当负半周时,因R很大,电容电压没有被充电到平衡,当他是不变,是0(正负半周的交点),输出是负半周的电平,这样,丢失的直流电平恢复过来了,看下CRT或晶像管电视机的同步信号电平恢复电路。修正下,这是峰值钳位,用于产生直流信号。

网友B:
这是电平钳位电路,把输入最高电平钳制在0.7V,二极管的压降。用于交流钳位。

网友C:
钳位电路,互感器输出和放大器输入之间的电路,用来限止放大器输入幅度,保护放大器的。

网友A:
是峰值处被钳位。

网友D:
当CRD在一起组成的部分电路,如图,做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往往都是以“直流成分恢复器”身份出现在脉冲复合信号处理中。
几年前也注意到这一点:似乎鲜为人知这个功用。

网友E:
图示的二极管使得输出端的电压一直低于0.7V
如果正过来,就得看二极管是什么型号了。 一般来说作稳压管 稳压5V或者3.3V之类的

网友F:
还以为是半波整流那

网友G:
楼上都是高人,学习,不任在什么情况下 二极管正极端 的电压只有0.6-0.7V  硅管的正向偏压

网友H:
从仿真结果上看 好像是电平下移 并不是钳位

网友I:
都是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从仿真结果上看 好像是电平下移 并不是钳位

那是因为电阻不够大,理论上电容电压保持在峰值电压上,导致输出在输入峰值处是0.7左右。其他都能跟随。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从仿真结果上看 好像是电平下移 并不是钳位

钳位是指钳位处电压不超过设定的值。

网友D:
这个电路若要通过仿真来理解设计意图,有2个主要设置参数要注意。
一个是Vi幅度要足够大,例如>3~5V,二个是RC常数要足够大,例如t>5~1OT。

原理性提示:整流效应、自生偏压。

网友J:
按照1楼图,楼主的输入信号标注+-,是交流吗?

网友K:
沙发楼层是典型的错误认识,这里的恢复的,明显不是丢失的。所以,直流恢复这个名字,越来越多被钳位或直流插入等名字代替。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沙發樓層是典型的認識,在分離出視訊的同步信號,得到廣泛運用。當然用電平恢復這詞易生誤解,應該稱為電平 ...

请看6楼,不考量RC的漏电状况,且频率较高,电容的电压是保持在峰值电压,只有在峰值是被钳位,(二极管导通),其他都是输出(二极管反偏不导通)。直流恢复是针对发射端(电视台)而言,非电路严格意义的概念。如果发射端与接收端的峰值电位一样,且波形一样,直流电平就算恢复了。这是模拟电视时代的叫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沙发楼层是典型的错误认识,这里的恢复的,明显不是丢失的。所以,直流恢复这个名字,越来越多被钳位或直流 ...

请看20楼的解说。

网友K:
还典型认识呢!假设R足够大,二极管为理想开关,那么对正弦波,应该是开始的四分之一周期时,输出一直为零,接下来的四分之三,以及后续所有周期,输出跟随输入,且极大值钳位为零。

YES

网友K:
关于这个,有些书会强调这一点,不要误以为恢复restore中有个re,于是就以为恢复的直流是传输中因交流耦合而丧失的直流。于是推荐用更贴切的术语dc reinserter来代替。

网友K:
当然了,不从直流,而从极值角度观察,当然是钳位clamping这个术语最合适。

网友M: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N:
钳位电路听过,直流电平恢复听的少。

网友O:
看起来不好分析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