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AD620单端输入干扰的问题,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6-11-01):
如图所示的接口电路,本来设计成平衡式输入,但是由于输入的是单端信号(即SD+接受一个直流的0到+/-10V的输入,SD-接外部输入的地),上电后发现,后级输出有一个50Hz的工频干扰(用示波器看),导致拖动电机负载时会有“嗡嗡”的响声。现在把D点处的地和SD-短接后,电机正常运转,不再有“嗡嗡”的响声。并且在外部没有信号输入时在AD620的2,3脚能看到一个频率50Hz,幅值在12V左右的电压信号。请问这是个什么原理呢?

网友A:
注意D是不是浮地,没有跟糸统地相连,还有共模电感的位置方向不对,感应到空间的干扰。如果加一个磁屏NI的外壳(接地)是否消失。或取掉共模电感就没有了。也有可能长线接入,没有用双绞线或屏BI线,导致空间干扰,在电机工作的地方,电磁环境是很差的。从低频到中高频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D是不是浮地,没有跟糸统地相连,还有共模电感的位置方向不对,感应到空间的干扰。如果加一个磁屏NI的 ...

共模电感原来是用于抑制高频信号的。无法取消掉。现在的问题是D点的地跟外接信号地连在一起后电机运转就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模电感原来是用于抑制高频信号的。无法取消掉。现在的问题是D点的地跟外接信号地连在一起后电机运转就 ...

是外部引入的,还是内部产生的。如果二个输入端短接在一起,会怎么样呢?

网友A:
如果采用单端输入的话,这么好的差分输入仪放被你费了一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用单端输入的话,这么好的差分输入仪放被你费了一半功能。

你不知道情况了,是别人把信号做成了单端输入,现在受了干扰,找我的麻烦。我现在就想知道SD-和我这的D点接在一起后,为什么工频干扰没有了,好给别人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外部引入的,还是内部产生的。如果二个输入端短接在一起,会怎么样呢? ...

接了外部的信号线以后,干扰就出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外部的信号线以后,干扰就出现了。

说明了,是外部引入的差分干扰信号,让客人用双绞线引入信号或屏BI线,共模电感对差模信号一点用也没有的,信号一端跟地相连,共模电感只是成电感而已。前面枷差模滤波器,或输入端并一个RCR差模滤波器电路。

网友A:
总之,你对前级信号的抗干扰设计还是简单了的,只考量共模信号,没考量差模信号。

网友B:
怀疑你输入信号引入了工频干扰。
想办法自己加个纯净的信号,单端、差分都试试。

网友C:
单端信号,应该是把对方的信号和对方的地接过来吧?
SD-接他的地和你的地?

网友D:
这些有关AD620的问题及解答,供参考
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