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外围电路原理

楼主(2016-11-01):
如图所示,MOS管驱动芯片IR2110S和MOS管连接的电路,D3和R3的并联作用是什么?
是与D1和R1的作用一样吗?之前才明白D1和R1是起到让MOS管慢开快关的作用,所以提此问
还有那个0.01uf的电容在这儿是去耦吗?
希望以上问题可以说的详细,谢谢

网友A:
搜  RCD吸收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网友C:
D3和R3是充、放电型尖峰吸收电路,0.01uf是放电吸收电容。大哥,不得不吐槽一下,你的Mos管画成了三极管,不伦不类额……

网友D:
Mos管画成了IGBT

网友E:
图居然打不开????

网友F:
场效应三极管画成门控三极管。都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