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STM8L101F3P6关于毫秒级延时函数不同写法的波形

楼主(2016-11-01):
总结一下STM8L101F3P6工作在16MHz下,利用死循环、中断等不同写法的微秒级延时函数精度的情况。

一、死循环空指令的写法,延时函数程序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 /* Descriptions:        毫秒级延时函数函数,16MHz时钟                         */
  • /* input parameters:    nCount延时时间                                        */
  •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 /* Returned value:      无                                                    */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Count)
  • {
  •     uint16_t i=0,j=0;;
  •     for(i=0;i<nCount;i++)
  •     {
  •         for(j=0;j<1142;j++)
  •         {;}
  •     }
  • }

调用函数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 /* Descriptions:        主函数                                                */
  • /* input parameters:    无                                                    */
  •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 /* Returned value:      无                                                    */
  • /******************************************************************************/
  • main()
  • {
  •     BoardInit();
  •
  •     enableInterrupts();
  •
  •     while(1)
  •     {
  •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         Delay_ms(1);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         Delay_ms(1);
  •     }
  • }

Delay_ms(1);大约延时1毫秒

Delay_ms(10);大约延时9.9835毫秒

Delay_ms(100);大约延时99.74毫秒

Delay_ms(1000);大约延时997.05毫秒

可以看到,这种利用死循环来写的毫秒级的延时,与微秒级的延时来比,相对来说,精度已经提高了不少。但是要知道,这种死循环的延时是与代码量也有关系的,在代码变多的情况下,如果想提高ms级的精度,要适当的调整循环值,并且要用示波器进行观察。这种方法的缺点就不多说了,CPU占用率太高,效率低下,浪费能源。

楼主:
Delay_ms(1)的波形:

Delay_ms(10)的波形:

Delay_ms(100)的波形:

Delay_ms(1000)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