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335 eCAN配置发送邮箱为自动应答模式,发现奇怪问题!

楼主(2016-11-01):
配置15号邮箱为发送邮箱,AAM=1(自动应答模式),配置详情见config函数。28335can口通过千目电子的can-232转换器链接电脑串口。用千目电子的调试软件发送远程请求至28335,ID与15号邮箱匹配,结果无法收到正常的数据帧返回。在调试软件上仅能接收到标志位。
发现28335在收到远程请求后就将MSGCTRL.DLC(数据长度)位清零了。不知道导致这个清零是什么原因啊?
有没有用过该模式的朋友过来指教一下吧

楼主:
不知道图片能不能看清楚啊?

楼主: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呀~只有自己顶了

楼主:
好吧,我来终结此贴,问题解决了!原来28335can模块,配置城自动应答模式的发送邮箱的MSGCTRL.DLC(数据长度)位,会随远程请求帧中的数据长度位而改变,之前用的232-can转换器调试软件发送远程请求帧的时候,无法设置数据长度(默认为0),才出现只返回ID的情况!
现在换成了usbcanII转换器,他的调试软件发送远程帧可设置数据长度,自然就OK了。

网友A:
兄弟能支援下CAN的程序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来终结此贴,问题解决了!原来28335can模块,配置城自动应答模式的发送邮箱的MSGCTRL.DLC(数据长度 ...

恭喜楼主了